请问SEW编码器如何接线,接到非SEW设备上。

楼主(2012-11-08):
上面是ES2T,下面是ES1T。

看过SEW的编码器手册,但那是和SEW的驱动器的接线图,我现在要接到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上,不知道那个UB和下面那是不是接电源。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接线,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SEW的编码器,但是看你图上的说明,UB和下面的那条线(BN)应该是接5V电源的,UB应该是正极。

编码器的输出应该是线路驱动器(RS422)类型,应该用相应的线路驱动器接口的编码器接口卡来读,至于A和/A、B和/B、以及C和/C你应该懂的。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用的 SEW 编码器接在 SEW 变频器是 UB 接的是变频器出来的 + 5 V 电源,下面一个就是负极线 !和接别的变频器差不多的 ,C相当于 别的 Z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用的 SEW 编码器接在 SEW 变频器是 UB 接的是变频器出来的 + 5 V 电源,下面一个就是负极线 !和接别的变频器差不多的 ,C相当于 别的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