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来控制泵启停,并带有报警与消音的问题

楼主(2012-11-08):
大家好,现有液位开关(均为常开),手、自动切换开关,启动、停止、急停按钮,报警电铃,消音按钮,上限报警指示灯与下限报警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如何控制泵电机启停。

即打到自动状态时,液位到高限时,泵自动启动,上限报警指示灯亮,报警铃响,按消音按钮则灯灭,警铃音消;
液位到低限时,泵自动停止,下限报警指示灯亮,报警铃响,按消音按钮则灯灭,警铃音消。

请设计线路图出来,谢谢!

网友A:
你是想要这个不这个基本满足你的要求实际使用过程中你还可以再加个液位

网友B:
    这又是工控小问题,其实在维修电工中级就有这个小程序的案例 !建议看看电工书,先自己搞个电路图出来后再让人家帮你分析故障,这样对自己学习有帮助 !

网友C:
这种电路比较简单的了,就跟2楼所说你先自己搞个电路图出来后再让人家帮你分析故障,这样对自己学习有帮助 !

楼主:
对:kellybai关于你是想要这个不这个基本满足你的要求实际使用过程中你还可以再加个液位 内容的回复:

这个看不懂,要电气线路图。

网友D:
这种电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E:
报个警么,这按钮那按钮,G8长疙瘩,太啰嗦鸟,太啰嗦鸟。。。。。。

无源报警模块上,挂个蜂鸣器挂个警灯灯,不就结鸟?,,,大不了多串几个模块鸟

网友E:
模块20个元,贵不?。。嫌贵滴话,就11个元,中不?。。还嫌贵那就1个元吧。。。

扶贫是一种美德鸟 。。。。。

网友E:
扶贫是一种美德鸟 。。。。。 ~~~~~~~~~~~~~~~~~~~~~~~~~~~~~~1111个元

网友E:
插三个杆杆那液位继电器,昨天还有人打电话给俺讲,测集水坑液位不好用,经常会木有信号 。。。。。。

棍棍长1个,伸缩自如,前列县不炎,好使就中,,,

长3根棍棍,好像也属于性.病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