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组态王中写一个时间计数器?

楼主(2012-11-09):
我想在系统中写一个计数器,来监视我的系统本次运行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1,读取系统时间,比如一分钟次驱动计数。

2,系统为定时扫描时,每个周期计数器加1。

网友B:
    一般PLC均有秒脉冲时钟,用它对一字节变量(如MB10)做加1计算,再用MB10与60比较,MB10=60时将MB10清0,且使MB11加1,再用MB11与60比较,MB11=60将MB11清0,再使MB12加1....这样MB12表示工作时间的小时数,MB11表示工作时间的分数,MB10表示工作时间的秒数,在组态王里建立这3个字节变量为可读变量,再编写显示程序,系统运行时就会看到运行时间的时时显示值。

网友C(2013-08-25):
引用 网友B:
一般PLC均有秒脉冲时钟,用它对一字节变量(如...

厉害,非常感谢,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