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 加载驱动程序失败

楼主(2012-11-09):
如图:第一步
第二步:
百度了一下,有网友说需要更新网卡驱动,但更新后无效。

网友A:
组态王驱动程序有问题,重新装一下驱动。
可以到亚控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
组态王驱动程序有问题,重新装一下驱动。可以到亚控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
内容的回复:
谢谢狼兄,在亚控官网下了最新的6.55版就好了,但官网那个6.52版始终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