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触摸屏可以实现一个PLC多个屏数据共享!

楼主(2012-11-09):
哪种触摸屏可以实现一个PLC多个屏数据共享!

或者是怎么做/做什么通信能实现这种单个PLC多个触摸屏···屏之间的数据共享!

网友A:
直接选用海泰克的触摸屏,组成主从通信方式(主触摸屏跟PLC直接连接,其余从机跟触摸屏的485端口连接,从机的通信都是通过主机跟PLC通信)

网友B:
对:伍琪生关于直接选用海泰克的触摸屏,组成主从通信方式(主触摸屏跟PLC直接连接,其余从机跟触摸屏的485端口连接,从机的通信都是通过主机跟PLC通信)内容的回复:

海泰克的触摸屏是国产的吗

网友A:
海泰克触摸屏是台湾产(现在被台湾贝尔电子收购,不过品牌还在,其中西门子的一部分触摸屏就是海泰克生产)

网友C:
要看PLC类型和通信介质,我们是做proface人机的,上个礼拜刚去过客户那调试过和三菱Q71C24N R4之间的4:1接法,用的422多重连接,自己接的线。类似功能实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串口方式,目前支持三菱Q 通信模组、OMRON若干系列CPU的422/485多重连接,此时PLC是主站,HMI是从站,设好相应参数即可。另一种是以太网,可实现N:1功能,我们的触摸屏彼此之间还可以数据共享,不需要上位机。

需详细信息可以与我联系,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上海育展,proface代理

网友D(2017-07-11):
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与三菱PLC联接时,可以用232接口与PLC连接,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另一个485接口可以和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连接,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又可以和第三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连接,这样可以联接无数个触摸屏或者VGA接口的电视机显示器。

注意点:

一、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设置为三菱PLC的协议连接PLC

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二、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1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三、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2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四、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3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