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9):
我一台ACS800-01-0016的变频器   启动能够启动  但是频率上不去   维持在1hz  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检查参数。如果不行的话,考虑参数初始化(返回工厂值),然后再重新设置参数再尝试

楼主:
对:ye_w关于检查参数。如果不行的话,考虑参数初始化(返回工厂值),然后再重新设置参数再尝试内容的回复:

你好   我现在这台变频器已经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一样的问题  可以启动   给定也给了   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B:
频率源是内部的还是外接的,可以考虑先用内部的试试,控制方式是矢量的还是VF ,电流多少

楼主:
对:xiake998关于频率源是内部的还是外接的,可以考虑先用内部的试试,控制方式是矢量的还是VF ,电流多少内容的回复:

频率源始内部的   vf控制的吧  电流很小 基本没有

网友B:
我有次碰到过AB PF400 启动到5HZ就上不去了,检查什么都好的,最后是本地远程控制线外接一条就好了,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对:mlp2169891关于回复内容:对:xiake998关于频率源是内部的还是外接的,可以考虑先用内部的试试,控制方式是矢量的还是VF ,电流多少内容的回复:频率源始内部的   vf控制的吧  电流很小 基本没有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怀疑是硬件问题 不是软件问题  因为我以前都是那么试用变频器的  都能正常运行起来   看能不能判断是什么坏了

网友B:
有时候干扰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把外接控制线都拆了,只留主回路线,用面板控制试一下

网友C:
   1hz 能启动??不能全能启动变频器输出的吧?确认你的启动使能条件及输出到变频器的频率都正常不,个人感觉还是参数设置或是外部给定条件启动条件不满足的原因。

楼主:
对:xiake998关于有时候干扰问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把外接控制线都拆了,只留主回路线,用面板控制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我前面试用的情况就是如你所说的    变频器不是在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hz 能启动??不能全能启动变频器输出的吧?确认你的启动使能条件及输出到变频器的频率都正常不,个人感觉还是参数设置或是外部给定条件启动条件不满足的原因。

你好   这个变频器呢   是现场用的好好的  后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频率上不去  在很低的频率上慢慢走动  后来我就把它拆下来  先是恢复出厂设置   接线只有电源线和电机线   面板启动   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显示已经启动   然后有很小的频率在动作   电机也很慢的在走    没有报故障   情况就是这样   这种变频器我也摸过很多次了   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求助

网友B:
不在现场时正常的?拿到现场接上外接线就频率就上不去了?控制线在整一下,换屏蔽线或换走线位置,不要跟主回路线一起。

楼主:
对:xiake998关于不在现场时正常的?拿到现场接上外接线就频率就上不去了?控制线在整一下,换屏蔽线或换走线位置,不要跟主回路线一起。 内容的回复:

现场和不在现场情况一样

网友B:
有点像限流的状况,电机脱开正常吗?

楼主:
电机脱开和没有脱开情况是一样的e

网友B:
也就是说你光接了电源线就是这种情况了,看一下给定频率,控制方式也看一下(确定是VF的方式),恢复厂控制方式有时候不跟着变回去的

网友E:
参数宏的问题吧!个人感觉

网友F:
启动频率设定了么?有的好像有启动频率。就是你输入不到一定的数值。就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