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手用S7-200梯形图画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2-11-09):
用PLC200控制变频器调速,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功能是模块量输出用 按钮开关 来控制吧,可以的,但这时在你输出的模拟量值上进行 + 计算就行 !

网友B:
1.把PLC的模拟量输出口和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口上,然后计算出PLC的模数和变频器的频率对应值,再加以时间和相当的开光量控制即可。
2.简单实现就是用4-20毫安输出连接变频器对应接线端子,调速逻辑在PLC-200实现,通过改变输出电流大小,实现无级调速。一般场合,都可以满足要求。至于通讯控制,如果多台变频器,互相有制约,才有意义。

网友C:
看下面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