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断路器的一个技术发明

楼主(2012-11-09):
关于直流断路器的一个技术发明

1、交流断路器灭弧主要靠交流电流过零时断弧;

2、所以直流断路器由于没有电流过零而灭弧十分困难;

3、能不能使直流断路器在近乎零电压下断开,或者说近乎无电弧下断路,比交流断路器还容易断路?

4、现在有了答案,是可以的:

1)原理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充电电流成指数规律衰减的原理;

2)在断路器断开电路前,在其触点上并联一个大电容;

3)由于触点闭合时触点端电压为零,所以与其并联的电容器电压为零;

4)在断路器触点断开瞬间,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

5)所以断路器触点断开瞬间,其端电压等于并联电容器的电压,近乎为零,断开时近乎无电弧;

6)当电容器充电结束,电压升到电源电压时,断路器早已无电弧断开;

7)这时将并联电容器与断路器触点断开,对电容器放电,等下一次触点断开时再用;

8)电容器的电容量C要满足充电瞬间最大电流等于或大于线路电流!

9)电容器的耐电压值,高于直流电源电压,安全系数可以取得大一些!

5、希望有需要此技术发明的厂家。

6、此项技术发明的意义,不言而喻!

网友A:
刘老师赶快去申请专利。

这种技术含量不是太高的技术,很容易被别人剽窃仿制

楼主:
1、希望有厂家用;

2、今天发表了,技术发明权就是我的,谁也别想申请专利了;

3、我希望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楼主:
4、这个直流断路器断流的过程,是一个电路电流由大到小按指数规律衰减的软着陆过程;

5、而断路器是在近乎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下断开的!

网友B:
原理上完全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希望有厂家用;2、今天发表了,技术发明权就是我的,谁也别想申请专利了;3、我希望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你没申请专利,这一公开就成公知技术,任何人都可以用了。

网友C:
6、断路器触点断开后,电路的电流由电容器的充电电流维持衰减到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申请专利,这一公开就成公知技术,任何人都可以用了。

1、希望尽快得到应用;

2、想想看能在正泰出产品吗?先做个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D:
这个技术应该是很有用的。

网友E:
你落后了,就在工控网的首页就有这个东西。。。

网友F:
6年级的物理上有。

电容一般要串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6年级的物理上有。       电容一般要串个电阻。

串个电阻就错了,这里需要充电电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落后了,就在工控网的首页就有这个东西。。。

1、不要听他说的“将机械动力学与电力电子设备相结合”,“将机械动力学与电力电子设备相结合”不可能在5毫秒之内断开一所大型发电站的输出电流!

2、“在5毫秒之内断开一所大型发电站的输出电流”,会有多大的反电势,系统会遭到灭顶之灾!

网友C:
3、“在5毫秒之内断开”指的是触点“在5毫秒之内断开”,而系统电流是按指数规律衰减软着陆的!

4、触点“在5毫秒之内断开”,是在触点并联电容器端电压不能突变时,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断开的;

网友C:
5、触点“在5毫秒之内断开”,是在触点并联电容器端电压不能突变时,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断开的,触点动作越快、时间越短效果越好!

网友C:
6、“将机械动力学与电力电子设备相结合”不可能在5毫秒之内断开一所大型发电站的输出电流,是一个误导,是一个骗局,谁按他说的去做,谁就会倒霉!

网友G:
我想刘翁也想象得到,这个充电时间有可能超过3秒。并且过程中线路的电流一路减小。不知道负载能不能承受这种下降方式的电流?

另一面的一种极限。电容容量不够的话感性负载可以把电容的电压泵得很高,有多高?你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时间有可能超过3秒。……

1、充电电流越大,时间越短,所以触点必须在电容电压没有起来以前,迅速断开例如5毫秒,才能做到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断开电路;

2、“充电时间有可能超过3秒”,这个时间是指充电结束,电容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过程中线路的电流一路减小。不知道负载能不能承受这种下降方式的电流?……

1、一般负载对断开电流的过程的时间是越快越好?还是越慢越好?

2、觉得太快有问题,电容大电流充电的时间也不是很短也不是很长,所以可以适应一般负载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另一面的一种极限。电容容量不够的话感性负载可以把电容的电压泵得很高,有多高?你知道。

1、有电容,这个电压才不会很高,因为充电电流延缓了电流突降的情况;

2、没有电容,这个电压才很高;

3、你说的问题是,考虑电容电压参数选取时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C:
从机械动力学的角度看:

1)设动触头质量为10公斤;

2)行程0.025米;

3)在5毫秒(0.005秒)内断开;

4)动力F×0.005秒=质量为10公斤×行程0.025米/0.005秒×2

     动力F=(质量为10公斤×行程0.025米/0.005秒×2)/0.005秒

             = 20000(公斤米/秒秒)

             =20000牛

             =2000公斤力

             =2吨力

网友E:
应该不是空气介质,考虑考虑开关埋在绝缘油里面怎么样??

网友G:
你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空气介质,考虑考虑开关埋在绝缘油里面怎么样??

1、触点的介质有三种,空气、真空、绝缘油,油开关到处都有;

2、要直流断路器断开大电流,凭介质是不行的;

3、要在5毫秒的时间内断开触点,即就是是没有电弧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电流的变化率太高系统反电势会使系统遭到灭顶之灾;

4、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并联电容“续流”,触点在近乎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下快速分离;

网友H:
呵呵 很喜欢刘老的创意 仅仅是欣赏创意

网友E:
刘老师: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呵呵。

还要运动,只能说不是很胖了,还不能说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呵呵。

肚子……………………

网友J:
有点象RLC串联回路中的C上并联触头,触头断开后负载R上的电流好象有几种情况吧,似乎还可以衰减振荡几回,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点象RLC串联回路中的C上并联触头,触头断开后负载R上的电流好象有几种情况吧,似乎还可以衰减振荡几回,呵呵

这是直流电路,不是交流电路,触点断开电容只有一个充电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有点象RLC串联回路中的C上并联触头,触头断开后负载R上的电流好象有几种情况吧,似乎还可以衰减振荡几回,呵呵

就是,只有RC哪来L呢。。。

网友J:
直流负载中的线圈,直流电机的励磁,导线的分布电感,好像这些就是L

网友K:
有点象RLC串联回路中的C上并联触头,触头断开后负载R上的电流好象有几种情况吧,似乎还可以衰减振荡几回,呵呵
www.szlspcb.com www.lsygb8.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直流负载中的线圈,直流电机的励磁,导线的分布电感,好像这些就是L

如果试验中确系发生震荡,可以在负载端并联阻尼二极管,加以消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刘志斌 _4 的回复内容:1、希望有厂家用;2、今天发表了,技术发明权就是我的,谁也别想申请专利了;3、我希望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你没申请专利,这一公开就成公知技术,任何人都可以用了。

想想看最近忙的有结果了没有?

网友L:
刘老还是去正泰提供技术顾问吧···或许还有佣金···

网友M:
又学到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