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输出缺相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09):
我这里有一台CHE100-75KW的变频器,运行中经常报输出缺相故障,可复位后继续运行,换台变频器就是正常了,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故障出在哪里呀,好像以前有一台37KW也是同样故障,一直没修好。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的三相电源线没有接好呀,还是变频器主板出故障 ?

网友B:
输出缺相会体现在电流上,看看故障电流,每次复位后都能正常吗?故障频率高不高?估计是驱动线或霍尔线接触不好了,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C:
我撞到的是CHF100A系列55KW的变频器,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查到最后,是模块输出端内部松动接触不良造成的,时好时坏,很不好找!

网友D:
查查电流检测传感器,是几个传感器?或者其中一个时有时无的检测信号。

楼主:
一共有三个互感器,焊接在一块板子上,输出缺相报警(SPO),这里我让U相输出不经过互感器,运行也不会出现任何报警,让W相输出不经过互感器,上电就报W相IGBT故障,到客户实际负载启动到5HZ以上即出现SPO报警,空载或轻载(带小电机)均正常运行,这样故障我这里有好几台了,很头痛呀。

网友E:
看样子是后级的电路出问题了!

----------------------------

北京中关村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F:
主要看看模块是不是有问题,测一哈静态阻值,有没有异常;看看驱动电路上有没有松动的,老化的,清洗一哈,还有就是霍尔检测有问题

网友G(2013-01-08):
我碰过几台是主控板出了问题的,无法解决,更换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