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37M43A上电就报OU

楼主(2012-11-09):
台达VFD037M43A上电就报OU,过电压了,供电正常,是那个元件坏了的概率高?求教各位,先谢谢各位。

楼主:
可能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请教重点应该查哪几个元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A:
量一下实际的母线电压,再看一下变频器自己检测到的电压是多少,台达没修过具体哪几个零件就说不上来了,顺藤摸瓜吧!能弄到图纸最好了。

网友B(2012-12-11):
后面是怎样搞好的啊。给点经验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