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1.5mm.2.5mm.4mm.6mm.10mm能最大带动多少瓦

楼主(2012-11-09):
1.5mm.2.5mm.4mm.6mm.10mm是指平方毫米,不是毫米。

铜芯1.5mm2,2.5mm2,4mm2,6mm2,10mm2在空气中最大承载电流时
24A, 32A, 42A, 55A, 75A
若你使用220V的交流电,则能最大带动
5280W,7040W,9240W,12100,16500W

实际电工使用过程中,如果是长期工作的话,不应超过此值。如果是短时间使用的话,可以稍高于此数值,比如说高个10~20%左右。
注意:根据具体使用情况、环境都有不同,强烈建议不要超负荷使用。

网友A: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B:
看到电线这个贴子,让我想起一些电线厂家真坑人,老父亲在老家买了4米电线(双绞线的那种),其中一根根本没有有任何金属,另一根有铜丝,但中间是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这个口诀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