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检测问题

楼主(2012-11-10):
今天遇到一个艾默生电源转换器(型号:EPS30-4815AF)的故障,情况是这样的:

输入220v 市电,输出-48v 直流电,同时可以接入电池做后备电源

但我们的输入来自UPS,所以没有接电池

可是如果没有电池接入,设备就会出现告警,告警的内容是电池回路断开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种情况,系统一般是怎么检测是否有电池接入的?即一般的检测原理。因为上位机无法屏蔽这个告警,所以我想在检测环节短接它,让告警消失

简单地说,有哪些常见的检测技术?是不是通过触发一个继电器(或光电耦合器)使告警回路导通?如果是这样的话,故障的时候继电器应该是吸合的,然后断开继电器的线圈就ok了

请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