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制动单元故障

楼主(2012-11-10):
台达制动单元4045,用了5年了!今天一送电,没开机,制动电阻就像电炉一样热!指示灯绿的,黄的一起闪烁!以前都是绿灯亮!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先查看制动单元接线端子是否有短路,如果外部没问题,就是制动单元的IGBT击穿了或控制电路故障使IGBT导通了。拆下接线测量可知是否IGBT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