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真空断路器的使用次数是多少次

楼主(2012-11-10):
我厂有数台高压真空短路器,额定电流1250A,额定电压10KV。

实际控制电路不超过300A,

因生产需要,每天分合最少1次,现在已经使用2年。

请问高压真空断路器的使用次数是多少次。

网友A:
怎么高压真空断路器要“每天分合最少1次”的,在一般的情况下高压真空断路器动作次数达到300次的时候就要对开关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实验,(高压真空断路器上有一个开关工作的机械计数器)。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去问厂家要该型号真空断路器的资料,上面有具体的使用环境和使用寿命(包括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

楼主:
每天分合最少1次

是这样的,断路器下面是2500KVA变压器,生产时间是从晚上9:到早晨8点,生产结束后,就把变压器的电给停了。

所以每天分合最少一次。

二楼的朋友,我咨询过厂家,他们说2000次左右。我怕厂家为了多卖东西,把使用寿命的时间说的短了,所以在这里咨询一下。

谢谢两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C:
这要看什么品牌的断路器,还有具体的使用环境,主要看它的熄弧和绝缘性能。它的寿命报过机械和电气两个方面,从目前的电磁操作机构来看,虽机构调整较为复杂,可靠性尚需提高,但其机械寿命已稳定达到10000次,真空灭弧室的寿命取决于波纹管的破坏寿命和灭弧室的电气寿命,波纹管的寿命目前也已达10000次。机构和波纹管的寿命均可通过观察高压开关柜上的记数器和进行简单的真空检测就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