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教

楼主(2012-11-10):
那位老师能帮我做一下下面这个控制程序的梯形图,用西门子STEP7软件谢谢

设计一个启动程序。按下启动按钮,M1启动作正转,五秒后自动停止,三秒后自动反转,再五秒自动停止,再三秒自动正转。如此循环。按下停止按钮自动停止工作。

网友A:
顺便写了一个,梯形图中正反转忘了加互锁,自己加上吧:

I0.0:启动;I0.1:停止;Q0.0:正转;Q0.1:反转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个为什么中间要使用M0.0和M0.1啊老师

楼主:
对:w0aigkw关于太感谢了。这个为什么中间要使用M0.0和M0.1啊老师内容的回复: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呢老师

网友A:
对:w0aigkw关于回复内容:对:w0aigkw关于太感谢了。这个为什么中间要使用M0.0和M0.1啊老师内容的回复: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呢老师内容的回复:

问题在于:当T33时间到了的第一个扫描周期,T33的常开触点闭合,T34开始计时;当第二个扫描周期到来时,T33的常闭触点断开Q0.0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线圈断开了,使其常开触点断开,T34停止计时。后面的程序也将无法继续下去。上图的M0.0,M0.1就是解决此问题而设计的。

另外你用的是S7-200 PLC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上面用的是S7-300/400 PLC的编程软件STEP 7。

网友B:
我用了三个继电器

楼主:
我先对照指令研究一下呵呵

楼主:
明白了这个好像还简单哦,牛人,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啊老师?我怎样才能变得精通啊,羡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