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速计数

楼主(2012-11-10):
我用的是Dvp-80EH2系列plc,但高速计数经常出现问题,有时是计数丢脉冲,有时干脆不计数,当然都是设备用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到一年不等,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都有什么啊?谢谢!(最后更换了新的PLC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
编码器;PLC对应脉冲输入点寿命失效

楼主:
但后来更换新的PLC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我们大量用Dvp-48EH2系列plc接编码器高速计数,计数丢脉冲一直是编码器安装同轴问题或者编码器质量问题,还真没有发现过PLC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后你可以试试其他高速计数器,将高速输入信号接线位置移动到其他输入点看看能不能正常?充分证据证明是PLC问题的话最好找台达的权威售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