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和沃森VD500系列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10):
我现在用信捷PLC和沃森变频器通过MBUS协议用485通讯,现在出现问题了。我想在触摸屏上定义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可以在屏直接更改变频器的频率值。但是现在我和变频器通讯不上,怎么回事呢? 沃森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寄存器地址是不是1F01H呢?

程序中定义D10是数值输入元件寄存器地址。PLC地址为1,通讯参数是1,8,E,19200.变频器中MBUS地址是2,通讯参数是1,8,E ,19200。PLC程序截图是

 ,请教了!!!!!!!

网友A:
变频器有模式设定吗?MODE模式

楼主:
对:dujackson关于变频器有模式设定吗?MODE模式 内容的回复:

我把变频器的频率控制通道改成串口控制了,运行命令通道没改,还是面板控制模式。它的手册上有一个1F01H这个地址,写的是设定变频器频率,我就用串口监控软件发02 03 1F 01 00 01这个命令,但是不回。是程序错误呢,还是我哪个参数没设对?请教老师了!!

网友B:
通常RTU通讯模式是发送6个字符,再加2个校验码,共8个字符。

怎么看起来你只发送了6个字符,还有2个在哪?

楼主:
对:yjig关于通常RTU通讯模式是发送6个字符,再加2个校验码,共8个字符。怎么看起来你只发送了6个字符,还有2个在哪?内容

我用的串口监控软件可以自动识别校验码,无需自己加入。不过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

网友C:
呵呵,看了一下楼主所说的说明书,1F01即功能码P31.01,是为监控参数,不能写入的,所以楼主通讯不上就对了。

另外通讯频率地址是8000H才对。

楼主是详细看说明书后解决的吧?

网友D:
设定频率有两种方式

1、通讯模式:将P00.02=7,P00.07=50,设定频率的地址是8000H,假如设定50HZ发送代码是01 06 80 00 27 10 BA 36。

2、直接将频率写入P00.11里面,设定频率的地址是000B,假如设定50HZ,发送代码是01 06 00 0B 13 88 F5 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