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7-200plc控制两路数码管

楼主(2012-11-10):
我是学生老师让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数码管显示,数码管至少要两位。想不通怎样连接直接连接太费接口了不可能,请教各位怎样设计和编程

网友A:
现在的PLC编程里面都有专门的数码管数字显示的程序块,可以直接调用的啊

网友B:
两个数码管分别显示,速度大于每秒25次以上看不出,大概需要9个点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此文“回答卡卡_酷网友的求助帖-显示程序的设计与解析”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715462600001-1.shtml

   此文就是回答如何用PLC输出口显示2位数码管的,既有硬件电路,又有显示编程。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建议:你看一下此文“回答卡卡_酷网友的求助帖-显示程序的设计与解析”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1715462600001-1.shtml   此文就是回答如何用PLC输出口显示2位数码管的,既有硬件电路,又有显示编程。内容的回复:

谢啦!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