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复状态按钮如何设置

楼主(2012-11-10):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台达复状态按钮LSB如何设置的呀,我做了个例子,但模拟运行不行,Y10-Y17灯不亮。请好心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写入寄存器地址”设置成Y0,“新增删除状态总数”改成16并按回车!此功能估计无法模拟,最好有两个实体:台达HMI和台达PLC。

楼主:
謝謝指點,已經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