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及电缆求助

楼主(2012-11-10):
我公司有两台plc,型号分别为Fxos-20MR及Fx2-48MR,请问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比较好?GX Work2能用吗?另外用什么通讯电缆进行连接,请各位指教。

楼主:
plc图片 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了

网友A:
楼主的东西太老了,可能GX Work2无法用,用GX Developer试试。

网友B:
这个用这个老版本的软件保证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东西太老了,可能GX Work2无法用,用GX Developer试试。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用GX Developer给FX2编程以及教徒弟都用过,但是GX Work2无法用

网友D:
用旧版本的软件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小弟有礼了

网友E:
用GX软件就行了

软件 编程电缆等等工具都有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