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直流小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2-11-10):
求助各位大神关于直流小电机调速问题 启动开关,PLC给直流电机一个预设速度,电机转动后通过高速计数器读转速,然后经过PID调节再给直流电机一个模拟量输出 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啊 第一步都不会!!!求教啊!!!

网友A:
看你直流调速的模拟量输入口接受啥信号,你在PLC上就设定一个同样信号的输出模块

网友B:
这个首先要求你的直流电机驱动器接受模拟量才行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看你直流调速的模拟量输入口接受啥信号,你在PLC上就设定一个同样信号的输出模块 内容的回复:

这是我写的程序开始 1000是转速 这样写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