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电源电气擂台第七十八期-为什们要经常测量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

楼主(2012-11-10):
为什们要经常测量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怎样测量?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我来抛砖引玉。  我觉得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  安全由于低压电器离人较近。绝缘电阻损坏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2 一般来讲低压电器电流较大一发热,绝缘已损坏。

3 多数低压电器暴露,易受潮腐蚀。

4   绝缘电阻损坏后线路已发生短路造成用电事故。

5  一般情况下采用摇表测量。测量时把要测的原件与线路断开。测量电器与外壳、与地或相间。按各种用电器的要求不同进行测量。

网友B:
没有经常测量绝缘电阻规定啊!无故障不会去测的。南方有这规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经常测量绝缘电阻规定啊!无故障不会去测的。南方有这规定?

刚才的规程里面--南方北方都有!只是时间间隔不一样!

网友D:
一、为了确保低压电器设备的安全运行通常对低压电器在正常工作和故障情况下所应具备的各种性能的验证。低压电器的试验项目主要有一般检查、电压降测定、温升实验、绝缘电阻和耐压试验、额定接通和分解能力试验、短路接通和分断能力试验、短时耐受电流能力试验、动作特性试验、寿命试验、抗扰度试验、特性试验等。低压电器产品绝缘技术性能指标是衡量低压电器安全性能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对低压电器产品绝缘技术性能的检测对保障低压电器安全确保电气系统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为了确保电器的使用安全对绝缘电阻的阻值有一定的要求。一般电器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5兆欧。 绝缘电阻用来决定绝缘系统初始质量及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任何降低绝缘的预兆绝缘电阻随温度上升和电压增加而迅速地下降同时绝缘电阻的测量必须在规定的温度和湿度下进行因为固定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随温度和湿度的升高而变化。绝缘的电气强度、电阻系数是绝缘材料的基本性能。由于绝缘材料应用场合的不同对绝缘材料的要求也不相同。

三、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就必须要经常测量各种低压电器产品的绝缘电阻。测量绝缘材料性能主要有两种比较常用的基本绝缘电阻测量方法:一是直接绝缘电阻阻值测量法二是泄漏电流测量法。绝缘系统中泄漏电流有三种形式:一是传导性泄漏电流:指流过两个导体之间绝缘层量很小的正常泄漏电流比如从火线到地导线的泄漏电流二是电容性泄漏电流:由于电容效应而通过导线绝缘层的电流此时两导线相当于电容器极板绝缘层成为了电容器的电介质直流电路中电容性泄漏电流一般持续几秒而交流电压会产生持续的电容性泄漏电流三是表面泄漏电流:主要指从导线上被剥去绝缘层进行电气连接的区域流出的电流尤其是导线连接点。

网友E:
对:李纯绪关于没有经常测量绝缘电阻规定啊!无故障不会去测的。南方有这规定? 内容的回复:

机组大修、中修、小修及维护时,测低压电器绝缘电阻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项目,从防范角度而言,它也应是日常工作,待有故障后再测,就已经晚了。

网友F:
特别实在高压电压产品都有的场合,如果接地不好,就可能造成事故

1、为了防止低压电器被击穿

2、为了人身安全

网友G:
      绝缘电阻指电气设备两电极之间绝缘结构的电阻。即在两个电极之间加上直流电压后,绝缘体中和绝缘材料表面有泄漏电流,即绝缘材料存在绝缘电阻。电器的绝缘电阻与很多因素有关,电器温度升高时,绝缘电阻会下降,当绝缘材料受潮,表面吸收水分或污染时,绝缘电阻也会下降。绝缘材料被电弧烧损,绝缘电阻也会下降。电器绝缘部分不但长期承受额定电压,而且还可能瞬时承受比额定电压高很多的过i电压,过电压超过一定值时,绝缘材料有可能击穿成为通路。为了确保电器安全使用,经常测量设备绝缘电阻是非常重要的。

     测量绝缘电阻一般用兆欧表,使用时还要注意电压等级的选择。

     1测量前,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含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必须先放电。

     2对兆欧表进行开短路试验,确定兆欧表完好。

     3兆欧表引线用多股软线,切记搅在一起。

     4兆欧表接线柱E可靠接地,接线柱L与被测设备连接,摇动兆欧表由慢到快,大约1分钟后,指针稳定后读数。

     5测量完后,要立即对被测物放电。以防触电。

网友H:
防止触电,用摇表测试

网友E:
    绝缘电阻是低压电器的一个重要技术参数。绝缘电阻的高低,关系到低压电器本身和整个系统能否安全可靠地运行,关系到能否防止发生人身触电事故。如果低压电器的绝缘受潮,或由于外界(电的、机械的或化学的)作用而受到损伤或不断老化,其绝缘电阻就会降低;在电压作用下,绝缘可能击穿,使电器不能继续运行。此外,也可能发生表面闪络,导致相间短路。如果绝缘电阻显著降低,导致电器的接地金属件带电,则可能发生人生触电伤亡事故;同时,电器的绝缘电阻降低,也会使所在系统的绝缘电阻下降,以致继电保护装置发生误动作,从而破坏整个系统的运行。因此,必须经常测量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以判断它是否保持一定的绝缘水平。

   为了判断电器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在安装前以及定期检查时都应测量其绝缘电阻。

   通常,使用兆欧表来测量低压电器以下各部位的绝缘电阻:1)主触头断开时,同极的进线与出线之间;2)主触头闭合时,不同极的“带电”部件之间、触头与线圈之间、主电路与控制和辅助电器(包括线圈)之间;3)各“带电”部件与金属支架之间;4)各“带电”部件与运行时可触及部件(如操作手柄)之间。

网友E:
      使用兆欧表测量低压电器设备绝缘电阻的几大要点:

1.测量以前,应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对于电容量较大的设备(电容器、低压电机、电缆等),必须将其充分放电(约放电3分钟),以消除设备残存电荷。

2.未接线前,应先判断兆欧表的好坏。兆欧表一般有三个接线柱,分别为"L"(线)、"E"(地)和"G"(屏)。检查时首先将兆欧表平放,使L、E两个端钮开路,摇动手摇发电机的手柄,使发电机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若为电动式兆欧表,可施加额定电压),此时指针应指“”刻度处;停止摇动后用导线短接L和E接线柱,再缓慢摇动手摇发电机的手柄(必须缓慢摇动,以免电流过大而烧毁绕组),此时指针应迅速归“0”。如果指针不指在“”或“0”的刻度线上,应将兆欧表进行检修才能使用。

3.测量前应了解周围环境的湿度和温度。当湿度过高时,应考虑接用屏蔽线,测量时应记录温度,以便对测得的绝缘电阻进行分析换算。

4.从兆欧表到被测设备的引线,应使用绝缘良好的单芯导线,不得使用双股线,两根连接线不得绞缠在一起。

5.测量电容器、电缆、低压电机等绝缘电阻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越大,充电时间应越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1分钟后的读数为准。

6.摇测绝缘电阻时,应由慢逐渐到快摇动手柄。若发现指针指零,表明被测绝缘物存在短路故障,此时不得继续摇动手柄,以免表内动圈因发热而损坏。摇动手柄时,不得忽快忽慢,以免指针摆动过大而引起误差。手柄摇到指针稳定为止,时间约1分钟。摇动速度一般为120转、分,但可在±20%的范围内变动。

7.测量电容性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应在取得稳定读数后,先取下测量线,再停止摇动手柄,测完后立即将被测设备进行放电。

8.被测低压电器表面应擦拭干净,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9.测量工作一般由两人完成。在兆欧表未停止转动和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不得用手触摸测量部分和兆欧表的接线柱或进行拆除导线等工作,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10.使用兆欧表测量低压电器设备绝缘电阻时,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应等于或接近于实际的绝缘电阻。但是,由于被测设备表面通常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泄漏电流,并且这一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测量结果。因此,为了判断是电气设备内部绝缘缺陷还是表面泄漏电流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必须将表面绝缘电阻与内部绝缘电阻分开。具体做法是:将一只金属遮护环包在绝缘体表面,并用导线将该金属环与兆欧表的屏蔽端子相连,使绝缘体表面的泄漏电流不流过测量线圈,从而消除了泄漏电流的影响,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便是设备本身的实际电阻。

网友I:
绝缘电阻指电器产品两个电极之间绝缘结构的电阻。

为了确保电器的使用安全,对绝缘电阻的阻值有一定的要求。一般电器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5兆欧。

电器的绝缘部分不但要长期承受额定电压的作用,还可能在短时间内承受比额定电压高几倍的过电压。过电压是由大气中的雷电或线路中开关的操作引起的。

过电压超过一定数值时,绝缘材料发生表面放电现象(称为表面闪络),或发生绝缘击穿而成为导电通路。

网友J:
大多数电气排障专家都一致认为绝缘测试仪是非常重要故障诊断工具。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希望更加频繁进行绝缘测试。原因何呢?
当电气绝缘出现故障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电气绝缘仅是包着电线塑料聚合物材料,它是由电缆绝缘层、套管绝缘子、线管内空间、马达和通用设备组成完整系统。

  机械压力、污染和温度变化都能造成这些组件随时间而恶化,使电流发生漏泄。电流漏泄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当电流穿过绝缘层时产生热量,会使绝缘层恶化,直到最终绝缘失效,并会形成火灾隐患。
  漏泄电流必需返回至源极,它将流经任何可用导体、线管、管道、水或大返回到源极。这种不利电流会产生危险电压。
  漏泄电流是没有效率。经绝缘层漏泄电流并不能驱动马达、发光或加热,仍然会产生消耗。
  漏泄电流会引起过流保护装置跳闸,使马达和变压器过热。

  结果就是差电气绝缘造成设备发生故障、生产线停工。现,没有哪个工厂能够经受住计划外停工。

  “今非昔比,”位于西雅图PNTA公司创始人及技术服务经理说:“客户需要快速诊断故障。没有人愿意损失生产时间,许多客户都急切想知道他们是需要修理设备呢需要简单进行更换。”

什么是绝缘电阻测试?

  一个电气系统就象是管道系统一样,电压好比是液体压力,电流好比是液体流速,而电气绝缘就好比是管壁。绝缘防止电子从导体发生漏泄――其作用大小是用绝缘电阻表示。

  有效绝缘电阻系统具有高电阻值,通常大于几个兆欧。差绝缘系统具有较低绝缘电阻。

  发现管道系统中渗漏,您需要对其加压。水压最高时最容易发现渗漏现象,您不能关闭自来水来检查渗漏。,您会限制可用自来水,这样就能够发现大漏洞时不至于周围喷洒出太多水。比较理想测试是高(但也并特别高)压下提供有限水量。这正是电气绝缘测试仪要做事情。

  绝缘测试仪会绝缘系统上加直流电压,并测量由此产生电流。这样就能够计算并显示绝缘电阻值(绝缘将电流束缚电线中程度,说防止电流漏泄程度)。

  便携式绝缘测试仪一般输出测试电压为50 V、100 V、250 V、500 V 或 1000 V。正象管道系统中那样,目是提供一个并非是特别高压力(电压)。我们希望发现已有漏泄,并不希望对系统造成过应力而产生新漏泄。较低电压用于低压系统,例如电话、网络或控制线路;较高压力用于测试电力系统绝缘。

绝缘电阻测试作用

  测试系统中不同组件绝缘电阻(变压器、开关装置、导线、马达),技术员就可以隔离并修复发生故障部件。

  技术员利用测试来检验导线和相邻导线之间高绝缘电阻。两个常见例子就是测试马达绕组和马达底座之间绝缘,以及检查相导体和搭铁线/机笼之间电阻。

  给系统加电之前,利用绝缘测试验证它是健全,能够改善系统性能;绝缘测试能够发现制造工艺问题和设备缺陷,而这些问题设备发生故障之前一般是发现不了。欧盟,该项测试是强制性,对最小民用系统也是如此。

使用和不使用绝缘测试仪理由

  那为什么许多排障专家都不好意思承认他们往往不测试绝缘呢?

  往往是5到10个技术员共用一部绝缘测试仪,也就是说工具并非是随时可用。绝缘测试仪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且仅有一部,功能单一,通常并非是个人工具包一部分,

  相比较而言,Fluke 1577 和 Fluke 1587绝缘测试多用表则非常适合工具箱内携带。他们以一部数字多用表尺寸和价位,提供了数字多用表全部电气排障功能,外加绝缘测试功能。

  “将两款工具二合一是个绝好主意,” 项目经理、JATC指导员和安全会长说“有了组合工具,您第一次进行检查时就不会错误问题,能够更好诊断故障。”

  “检查绝缘非常容易,您会喜欢上它。工具更加可用话,您就更容易将绝缘测试列入到维护程序之中。随身携带绝缘测试多用表,当需要进行绝缘测试时就不必返回仓库去取单独绝缘测试仪。”

网友K:
为了避免因绝缘材料老化而造成电器设备漏电或短路事故的发生,就要求经常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判断其绝缘性能是否满足设备需要,在用电过程中就存在着用电安全问题,在电器设备中,例如电机、电缆、家用电器等,它们的正常运行之一就是其绝缘材料的绝缘程度即绝缘电阻的数值。当受热和受潮时,绝缘材料便老化。其绝缘电阻便降低,从而造成电器设备漏电或短路事故的发生。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就要求经常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判断其绝缘程度是否满足设备需要。普通电阻的测量通常有低电压下测量和高电压下测量两种方式,而绝缘电阻由于一般数值较高(一般为兆欧级),在低电压下的测量值不能反映在高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真正绝缘电阻值,兆欧表也叫绝缘电阻表,它是测量绝缘电阻最常用的仪表。它在测量绝缘电阻时本身就有高电压电源,这就是它与测电阻仪表的不同之处。兆欧表用于测量绝缘电阻即方便又可靠。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它将给测量带来不必要的误差,我们必须正确使用兆欧表绝缘电阻进行测量。

网友L:
低压电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以及高电压、强电流冲击,磨损、碰撞等因素容易造成绝缘材料老化、绝缘电阻变小等而达不到安全电压等级要求,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低压电器不该带电部位带电的(例如:常见的外壳带电)情况发生,对使用者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经常定期或不定期测量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可以起到提前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的目的,对安全用电有重大意义。

网友M:
偶来赚积分了,偶是仪表不是电器专业说的专业的纯粹是来捧场的,呵呵呵。。。。

低压电器是人们使用最广的设备在工业上大部分都处于环境恶劣环境中,比如现场使用的各种电机电器长期处于腐蚀、潮湿、灰尘、高温等恶劣环境中造成设备外壳老化加速绝缘损坏,甚至很多带电部件裸露到空气中。低压配电柜内的各种电气设备长期处于带电运行中,由于维护不及时产生的灰尘、松动、接触不良、大电流、频繁启动、过载情况下产生的高温等原因造成设备外壳老化变脆等原因产生绝缘性能下降。

低压电器使用广泛但人们的安全意识普遍淡漠,特别一些不懂电器的人员常常忽视用电的安全要求在不安全状态下触摸、操作用电设备,甚至很多人用湿淋淋的手去开关电源,偶厂就曾经发生一个女员工用汽油抹布打扫现场电机上油污时抹布被电机轴缠动还去拽抹布的事情,多亏当时有一个男师傅在现场一把推开女员工快速用现场操作柱关闭电机电源。所以电器设备的安全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绝缘体是带电设备与外部空间的一层绝缘安全措施,其目的就是把危险的带电体隔离密封到内部空间中或者不同带电体的相互隔绝防止发生短路现象。绝缘体的绝缘性能受材质、温度、湿度、厚度、老化程度等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电器设备使用时间的延长,绝缘体会发生老化变质变脆甚至出现破碎现象,这就造成绝缘体材质内部的空气隙不断加大内部进入潮湿的气体引起绝缘性能下降,用电设备对绝缘体外部的空气放电程度加大,当这个放电程度足够大的时候就会产生较大的漏电现象甚至被击穿。此时绝缘体就失去了绝缘的性能,由于很多绝缘体绝缘性能下降后外观与先前几乎相同,人们无法通过肉眼知道绝缘体性能下降设备外壳危险了,所以当人们还想先前一样触摸用电设备的外壳时如果外壳的接地不好就会产生绝缘体上面的电荷通过人体卸放到大地中,这就是触电事故。

因此对于低压用电设备的绝缘外壳性能,外壳的接地性能和用电安全的漏电保护就特别重要,其中用电设备的外壳绝缘性能就是一个安全用电的重要指标,需要定期对用电设备进行绝缘检测,专业的用电设备的绝缘性能检测需要摇表来测试而且需要填写详细的绝缘测试数据表,以此来作为判断低压电器是否合格的一项指标。如果在现场维修、维护和怀疑用电设备绝缘性能的普通测试,通常使用万用表的兆欧档来测试,如果绝缘电阻对于接地体电阻在兆欧以上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网友N:
    测量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其实这个标题有误的,高压电器也需要测试绝缘电阻的,而且用的摇表(兆欧表)的电压等级更高,低压的一般是用500V摇表,高压用1000V、2500V、5000V的摇表!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摇表已经产生,就是同一块表,可以测试不同电压等级的绝缘,而且不需要摇了!抽空我发张电子摇表的照片上来!废话少说了,年归正传,为啥要测量绝缘呢?其实这是个预防性措施,为了保证用电设备的安全使用及人身安全保护的作用的!当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的时候,其绝缘材料的受热和受潮时,绝缘材料便容易老化,其绝缘电阻便降低,从而造成电器设备漏电或短路事故的发生,对设备及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一般在送电前进行检查;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就要求经常测量各种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判断其绝缘程度是否满足设备需要。

      普通电阻的测量通常有低电压下测量和高电压下测量两种方式。而绝缘电阻由于一般数值较高(一般为兆欧级)。在低电压下的测量值不能反映在高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真正绝缘电阻值。兆欧表也叫绝缘电阻表。它是测量绝缘电阻最常用的仪表。它在测量绝缘电阻时本身就有高电压电源,这就是它与测电阻仪表的不同之处。兆欧表用于测量绝缘电阻即方便又可靠。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它将给测量带来不必要的误差,我们必须正确使用兆欧表绝缘电阻进行测量。

      兆欧表在工作时,自身产生高电压,而测量对象又是电气设备,所以必须正确使用,否则就会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使用前,首先要做好以下各种准备:  (1)测量前必须将被测设备电源切断,并对地短路放电,决不允许设备带电进行测量,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2)对可能感应出高压电的设备,必须消除这种可能性后,才能进行测量。  (3)被测物表面要清洁,减少接触电阻,确保测量结果的正确性。  (4)测量前要检查兆欧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主要检查其“ 0”和“∞”两点。即摇动手柄,使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兆欧表在短路时应指在“0”位置,开路时应指在“∞”位置
5)兆欧表使用时应放在平稳、牢固的地方,且远离大的外电流导体和外磁场。 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后就可以进行测量了,在测量时,还要注意兆欧表的正确接线,否则将引起不必要的误差甚至错误。  兆欧表的接线柱共有三个:一个为“L”即线端,一个“E”即为地端,再一个“G”即屏蔽端(也叫保护环),一般被测绝缘电阻都接在“L”“E”端之间,但当被测绝缘体表面漏电严重时,必须将被测物的屏蔽环或不须测量的部分与“G”端相连接。这样漏电流就经由屏蔽端“G”直接流回发电机的负端形成回路,而不在流过兆欧表的测量机构(动圈)。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表面漏电流的影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测量电缆线芯和外表之间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接好屏蔽端钮“G”,因为当空气湿度大或电缆绝缘表面又不干净时,其表面的漏电流将很大,为防止被测物因漏电而对其内部绝缘测量所造成的影响,一般在电缆外表加一个金属屏蔽环,与兆欧表的“G”端相连。 当用兆欧表摇测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时,一定要注意“L”和“E”端不能接反,正确的接法是:“L”线端钮接被测设备导体,“E”地端钮接地的设备外壳,“G”屏蔽端接被测设备的绝缘部分。如果将“L”和“E”接反了,流过绝缘体内及表面的漏电流经外壳汇集到地,由地经“L”流进测量线圈,使“G”失去屏蔽作用而给测量带来很大误差。另外,因为“E”端内部引线同外壳的绝缘程度比“L”端与外壳的绝缘程度要低,当兆欧表放在地上使用时,采用正确接线方式时,“E”端对仪表外壳和外壳对地的绝缘电阻,相当于短路,不会造成误差,而当“L”与“E”接反时,“E”对地的绝缘电阻同被测绝缘电阻并联,而使测量结果偏小,给测量带来较大误差。 由此可见,要想准确地测量出电气设备等的绝缘电阻,必须对兆欧表进行正确的使用,否则,将失去了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另外一般情况下,低压摇表测量绝缘电阻的标准---1MΩ/KV+1算是合格的,比如电动机是380V的,那绝缘电阻的要求是不低于1.38MΩ,这个是参考苏联标准制定的,现场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以保证工业生产能连续运行,一般工厂也规定不低于0.5MΩ;而且测量绝缘的周期也根据现场情况改变,比如我们工厂的电动机测量绝缘的周期规定如下,湿法车间停机超过8小时必须重新测量,干法车间停机时间超过24小时必须重新进行测量,因此测量电动机绝缘的工作也是电工日常工作的一种,无奈现场电动机几千台,而且可以说是重复劳动最多的一个活,为此都想设计一个能够自动选线的定期测量电动机绝缘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