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期-三相电缺了一项可否带动三相电动机

楼主(2012-11-10):
如果三相电缺了一项,只有两项电,可否用三相无功电容来补偿缺失的一项来成立三相电带动电动机?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正在空载或者轻载转动的电动机,如果缺相时,一般的还可以运转,但是电机会发热,也不能带载;重载下或者缺相时启动电动机,一般是不会启动的~

电动机缺相运行状态下的运行参数变化如下:Y型接线的电动机发生缺相运行时,其电机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其大小与电动机所带的负载有关。
当△型接线的电动机内部断线时,电动机变成∨型接线,相电流和线电流均与电动机负载成比例增长,在额定电流负载下,两相相电流应增大1.5倍,一相线电流增加到1.5倍,其它两相线电流增加√3/2倍。 . N @/ ?# y( ?# ?
当△型接线的电动机外部断线时,此时电动机两相绕组串联后与第三组绕组并联接于两相电压之间,线电流等于绕组并联之路电流之和,与电动机负荷成比例增长,在额定负载情况下,线电流增大3/2倍,串接的两绕组电流不变,另外一相电流将增大1/2倍。
‘ m在轻载情况下,线电流从轻电流增加到额定电流,接两相绕组电流保持轻载电流不变,第三相电流约增加1.2倍左右。
所以角型接线的电动机在缺相运行时,其线电流和相电流不但随断线处的不同发生变化,而且还根据负载不同发生变化。
对于运转中的电动机,突然断掉一相电源后,在机械惯性作用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尚可滞速旋转。由于电动机过电流倍数与电动机实际负荷和电动机本身最大力矩倍数K有关。当最大力矩倍数大于2时,电动机将维持两相运行,但转速大大降低,K愈大电动机两相运行时的过负荷倍数愈大。当最大力矩倍数K等于2时,电动机带额定负荷并发生两相运行情况下,电动机的过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3.5倍,此时电动机如果按规定选用的熔断器作保护,熔断器可以熔断,并起保护作用。但是,当电动机只带50%的额定负荷时,两相运行电流大致与额定电流相等。而当电动机负荷在50%额定负荷以上,又在额定负荷以下两相运行时,熔断器就不能可靠地起到保护作用了。正常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7倍。由此可以看出熔断器不可能可靠的保护电动机两相运行。第三种情况是电动机最大力矩倍数K小于2时,电动机将减速停车,直至熔断熔丝。除了熔断器保护,在三相低压电动机保护中,还采用热继电器,作电动机过负荷保护。其动作电流一般选用1.1倍额定电流,考虑备用裕度,以防止电动机的电压变动及环境温度变化而误切电动机,一般是按1.2~1.3倍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依靠热力保护热惯性产生的延时,躲开起动电流。所以由热元件构成的过负荷保护,也不可能可靠保护电动机两相运行。同样对于断路器过流保护,一般按躲开电动机启动电流整定,显而易见,按这样整定值也不能正确的保护电动机两相运行。

网友B:
    所谓三相电动机缺相运行,就是三相电动机在电源一相断路或定子绕组一相断路下运行。例如,一相熔断器熔断或接触不良,断路器、隔离开关、电缆头和导线中的一相接触松动,以及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的一相断线等,均可能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据统计,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毁绕组的事故,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缺相运行引起的。

1)三相电动机运行时缺相,如果负荷未变,即两相绕组承担原来三相绕组担负的工作,则这两相绕组的电流必然增大,造成电流表的示值上升或为零(如果正好安装电流表的一相断线,则电流指示为零),电动机本体温度增高,振动加大和声音异常,长时间会烧坏电机线圈。

2)三相电动机空载时缺相,两相电可带动电机长期运行,但电流会增大到接近电机的额定值且电机声音异常。

3)三相电动机缺一相电源,由于不能产生旋转转矩,因而不能启动。

    一旦发现三相电动机缺相运行,应立即启动备用机组,迅速切除故障电动机,告知检修人员前来检查原因和采取对策。

网友C:
三项电什么意思?是三相电吧!

三相电源在其中一相断了,其他二相有电时,这时应该叫单相电源。比如,3相380V,其中二相供电,就是单相380V。

三相电源加在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电源不会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电源的磁场是相邻磁极的极性同时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脉振磁场,脉振磁场不会产生转矩,静止的定子会在脉振磁场作用下左右振动而不会转动。当转子受外力转动,脉振磁场就会拉动转子向那个方向旋转,输出转矩,这就是单相电机的工作原理,那个外力就是启动绕组(电容式、罩极式)。

应答题目,可以采用电容通过一个绕组产生旋转磁场,不过启动转矩没有额定值那么大,电机输出转矩也不会是额定值。

网友D:
       电动机缺相运行,有电源缺相和一相绕组断线缺相。电源缺相有运行中缺相、启动时缺相。其中电动机绕组角形和星形接法时又有所不同。

       1电源一相断线,电动机无论是Y形连接还是角形连接,均成为单相运行,相当于一台单相异步电动机,产生脉动磁动势脉动磁动势可分解大小相等,转速相同转向相反的两个旋转磁动势。由于启动瞬间,转子是静止的,两个旋转磁动势以相同的速率截切转子绕组,产生 电磁转矩,但两个转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合成总转矩为0,电动机不能启动。

       2如果绕组一相断线而缺相,对Y形连接电动机仍是单相运行,也不能启动。角形连接电动机却成为两相运行,产生旋转磁动势,有启动转矩,故能带轻载或空载启动。

       3如果运行中电源或绕组一相断线,即使成单相运行,电动机仍能按原方向旋转(只要电磁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因为这时两个旋转磁动势必有一个与原来的转向相同,相反方向的磁动势产生的有功分量电流很小,产生的电磁转矩减小,转子总转矩减小。如果仍大于负载转矩,则转子就沿原方向旋转。

        4以上情况对电动机都是不利的。时间长了都会烧坏绕组。

        5可以采用电容分相的方法,弄出第三相,产生旋转磁场,但意义不大。

网友E:
无功自动补偿按性质分为三相电容自动补偿和分相电容自动补偿。三相电容自动补偿适用于三相负载平衡的供配电系统。因三相回路平衡,回路中无功电流相同,所以在补偿时,调节无功功率参数的信号取自三相中的任意一相,根据检测结果,三相同时投切可保证三相电压的质量。三相电容自动补偿适用于有大量的三相用电设备的厂矿企业中。  在民用建筑中大量使用的是单相负荷,照明、空调等由于负荷变化的随机性大,容易造成三相负载的严重不平衡,尤其是住宅楼在运行中三相不平衡更为严重。由于调节补偿无功功率的采样信号取自三相中的任意一相,造成未检测的两相要么过补偿,要么欠补偿。如果过补偿,则过补偿相的电压升高,造成控制、保护元件等用电设备因过电压而损坏;如果欠补偿,则补偿相的回路电流增大,线路及断路器等设备由于电流的增加而导致发热被烧坏。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三相无功补偿方式,不但不节能,反而浪费资源,难以对系统的无功补偿进行有效补偿补偿过程中所产生的过、欠补偿等弊端更是对整个电网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据有关资料介绍,某地综合楼是集商场、银行、办公、车库、宾馆为一体的一类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3.2万m2。主要用电设备有空调机组、水泵、风机及照明灯具等,其中照明灯具均为单相负荷,功率因数在0.45~0.75之间。低压有功计算负荷2815kW,其中,照明用电有功负荷1086.5kW,其它负荷基本为空调、风机、水泵、电梯等三相负荷。补偿前无功功率3182kvar,若整体功率因数补偿到0.92,需补偿1982kvar,补偿后无功功率1200kvar。原设计采用低压配电室并联电容器组三相集中自动补偿,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经常出现仪器、灯具等用电设备烧坏或不能正常使用等情况,影响正常经营和工作。经现场测试,发现低压馈线回路三相负荷不平衡,差距很大,电流差异大,最大相电流差为900A;检测母线电压,三相母线电压有的高达260V,有的低到190V。通过分析是三相电容自动补偿造成的结果。  对于三相不平衡及单相配电系统采用分相电容自动补偿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较好的办法,其原理是通过调节无功功率参数的信号取自三相中的每一相,根据每相感性负载的大小和功率因数的高低进行相应的补偿,对其它相不产生相互影响,故不会产生欠补偿和过补偿的情况。  该装置的控制模块和数据采集模块采用新型单片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开关模块采用大功率晶闸管,实现电容器组的零电压投入和零电流切除,无合闸浪涌电流冲击,无火花和谐波干扰。产品特点如下:  (1)实现了控制模块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开关执行单元无触点,确保了控制精度和运行的可靠性;(2)全自动分相、分级按需补偿
  (3)可灵活设定过压、欠压、欠流延时等参数,具有完善的越限报警和过压、欠压、缺相、缺零、谐波越限保护缩闭功能,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4)实时数字式测量、显示电网中的主要参数:功率因数、电压、电流、谐波电压及电流、有功功率及电度、无功功率及电度等;
  (5)带有谐波分析,测量总的谐波失真(THD)以及1~31次谐波电压及电流,为治理谐波提供准确的数字依据;
  (6)采用“自愈式”电容器,具有使用寿命长、可靠性强、温升小、无需专门散热装置等优点;  (7)具有数据采集功能和标准的通信接口(RS232),可实现远程实时监测和计算机联网管理;
  (8)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易于维护和升级。
  从上述产品的功能可以看出,智能三相自动无功补偿能自动检测各相负载的功率因数,同时自动分相投入各相所需的电容补偿量,以使各相的无功功率补偿达到最佳状态,对于大量使用单相用电负荷,易产生三相不平衡的用电单位如住宅小区、宾馆、饭店、大型商场等民用建筑的配电系统有改善功率因数、提高电网效率、改善电压质量、节约用电、增大变压器有功容量等显著效果,较大程度满足了“电网绿化”的要求。  2分组电容自动补偿的应用在低压电网中大量的用电设备为电感性,尤其是在大面积、大开间的商场、办公楼等日常生活和办公场所,大都会采用发光效果好的荧光灯进行人工照明。荧光灯具有光效好、寿命长、无污染等特点,属绿色光源。目前,民用建筑工程中大量使用电感型镇流器荧光灯,它具有成本低、寿命长、维修工作量少、投资少等优点,但其启动时间长,功率因数低,约为0.5~0.6,自身损耗大,加大了供配电系统网络损耗,造成了能源的浪费。  通过电容补偿的方式来解决大面积商场、办公楼的感性负荷功率因数低的问题是目前设计中常用的方法。  我们在设计中通常的做法有两种:在变配电所设置集中高压或低压补偿柜,对系统前端进行补偿,虽能满足供电部门对并网功率因数的要求,但对以下各级分支电路不作补偿,因此低压配电线路中无功电流大,从而造成线路截面和配电开关容量不能减小,且不能保证整个低压系统的供电质量;另一种做法是在每台用电设备或每盏照明灯具内设置电容器个别单独进行补偿,这种方式效果较好,对于厂矿企业使用的单台大容量用电设备比较适用,但对于大型商场等民用建筑来说,补偿投资成本太大,性价比低,安装分散,造成后期维修量大、维修困难,且电容器利用率低,实际应用并不理想,所以很少采用。  在目前低压补偿电容器技术和制造质量、自动投切装置有了很大提高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在这类民用建筑的配电系统中分组设置补偿电容,即根据建筑使用功能分区,用电较集中、电气设备功率因数较低的配电箱处设置电容补偿装置较为适宜。  分组补偿可提高设备利用率,减少配电系统容量  视其功率S=,由此可知在有功功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功率因数可降低无功功率,减小配电系统的容量。
  当功率因数由0.65提高到0.92时,设备利用率为:
  η=×100%=×100%=29.35%  即补偿后设备利用率提高了29.35%。  在选用型号及截面相同的电缆时,减少了线路损耗  根据公式:I=,线损P=I2R,则:
  ΔP=2R-2R  η==×100%=×100%=50.08%  即补偿后线路损耗降低了50.08%。  2分组补偿的可行性  下面结合工程应用举例说明分组补偿的可行性。  某地新华书店大楼由商场、书店营业厅、餐饮、宾馆、地下车库、办公室组成,属一类高层,功能较复杂。其中1~6层为书店营业厅,单层面积约2800m2(标准层,每层均相同),其照明采用电感类荧光灯,功率因数较低。方案设计时只在变电所设集中补偿柜.  1~6层配电照明箱由变配电所采用一回路供电,开关为1250A,空气绝缘母线槽选用一段1250A,每层配电照明箱进线开关选用250A;分组每层设电容补偿比在变配电所设集中补偿电容器总容量要高出20%左右。但减少了开关、供电线路的投资,这部分费用相对于电容器的投资要高许多。每层在配电照明箱处设电容补偿并不增加配电箱的数量,只需将配电照明箱的尺寸加大,电容器装于箱内,这样也节省了低压配电室内电容补偿柜的占地面积。另因为补偿电容配置了智能控制器,产品模块化,具有数据采集功能和标准的通信接口(RS232),可实现远程实时监测和计算机联网管理,便于检测、维护和升级。  从上述举例可看出,根据各层配电照明箱的设置分组装设电容补偿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集中和个别设置补偿造成的线路中无功电流增大、相应配电线路截面及开关容量加大和补偿投资成本大、安装分散、后期维修量大、维修困难等问题。对于大型商场、写字楼等大量使用低功率因数设备的民用建筑设计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分组设置电容补偿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F(2012-12-25):
缺一相,轻载的小电机可以动起来,但是没有力气!

网友G:
缺相应该是不行的吧;

三相中缺一相会造成电压不稳定;

网友H:
这个偶试过,缺项可以运行,但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还是会对电机有损坏。

网友I:
 电源一相断线,电动机无论是Y形连接还是角形连接,均成为单相运行,相当于一台单相异步电动机,产生脉动磁动势脉动磁动势可分解大小相等,转速相同转向相反的两个旋转磁动势。由于启动瞬间,转子是静止的,两个旋转磁动势以相同的速率截切转子绕组,产生 电磁转矩,但两个转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合成总转矩为0,电动机不能启动。

网友J(2013-01-26):
电源一相断线,电动机无论是Y形连接还是角形连接,均成为单相运行,相当于一台单相异步电动机,产生脉动磁动势脉动磁动势可分解大小相等,转速相同转向相反的两个旋转磁动势。由于启动瞬间,转子是静止的,两个旋转磁动势以相同的速率截切转子绕组,产生 电磁转矩,但两个转矩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合成总转矩为0,电动机不能启动。

       如果绕组一相断线而缺相,对Y形连接电动机仍是单相运行,也不能启动。角形连接电动机却成为两相运行,产生旋转磁动势,有启动转矩,故能带轻载或空载启动。

       如果运行中电源或绕组一相断线,即使成单相运行,电动机仍能按原方向旋转(只要电磁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因为这时两个旋转磁动势必有一个与原来的转向相同,相反方向的磁动势产生的有功分量电流很小,产生的电磁转矩减小,转子总转矩减小。如果仍大于负载转矩,则转子就沿原方向旋转。

        以上情况对电动机都是不利的。时间长了都会烧坏绕组。

        可以采用电容分相的方法,弄出第三相,产生旋转磁场,但意义不大

网友K:
      在2012年夏天,我们这里有一次出现了缺项的现象,是晚上下雨又刮风的,因为刮风一棵大树把进户的高压线的跌落开关连接了,结果把跌落开关烧断了造成了缺项。

正好那天晚上没有回家,工人打来电话说设备开不起来了,工人操作时我看了看,可以启动,还可以运行一会儿,然后就跳闸了,这时我用万用表测量一番,判定是缺项了。我们的大功率的设备的附近基本上都安装了无功电容器(采用了分散补偿的方式)。

     工人在设备启动运行时,没有听到电动机异常声响,就是缺项也可以启动运行,但是过流之后就跳闸了,这次的缺项没有造成设备的损害,我想是我的保护措施和无功电容器起到了作用。我离开时告诉了工人不要开机,以免损害设备,现在是缺项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在缺项的情况下,无论其它的理由如何充分,无论功率的大小,都不要长时间启动或者运行电动机或者其它设备,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网友L:
缺项会造成电压降低不稳,不以带动电机。

网友M:
缺相是不能工作太长时间的,只能是空载下运行,长了对电机有不好

网友N:
三相电机缺一相,一般是无法带动电机的,在起重行业中还有用缺一相的电机来辅助制动

网友O:
从两方面说起:一方面如果在运行中,突然掉了一根或认为拆卸一根,电机仍会运行。但电机运行时间长会发热。最后导致电机饶怀。另一方面如果是在电机开始运行前拆卸掉一根线,电机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P:
如果三项电缺了一项,只有两项电,可否用三项无功电容来补偿缺失的一项来成立三相电带动电动机?

---

三相电缺相可以短时间运行,但用无功电容来补偿缺失相,这个没弄过。

网友Q:
呵呵,偶是非专业的,来混积分了,回一个帖子一个积分呢。

三相电缺了一相电,虽然是两相电但电机的三相线圈只有一个线圈构成电流回路了,这个也就是单相380V的电源了,这个就变成了单相电机,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电机,只不过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电机是额定电压220V而这个是380V而已。

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单相220V电机虽然运转时是单相电源,可是电机启动需要两相电才能运转起来,最普通的做法就是使用启动电容,当电机运转起来后电容回路在断开,这个好像在电工学上有介绍,偶虽然学过不过交给老师了,论坛很多电气高人,偶就不再这里瞎掰单相电机的启动、运转原理了。

既然我们日常使用的单相220V电机能够单相电源运转,那么同理单相380V的电机也能够运转,不过这个电机启动同样需要220V一样的启动原理,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电容来产生电机启动旋转磁场,电机运转起来同样可以把电容甩开,电机还会继续运转。

三相电机缺相运转原理与单相电机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三相电机定子的线圈设置是三相电源分布情况制造的,而电机旋转只有单路电源形成回路,那么这时候电机内部的旋转磁场就是不均匀分布的,因此其电机就会产生不均衡转矩,造成电机轴承受力不均,同时由于电机缺少了一相电源其带负载能力大幅度降低,如果此时电机负载不变那么这个单相回路的电流就会大大增加,造成线圈过热,如果三相电机断相前电机处于满负荷或者较大负荷,那么断相后的电机通电线圈电流很大发热量很大极易损坏线圈绝缘造成线圈烧毁,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从原理上运转的三相电机断相后能够继续运转,停止的三相电机断相后使用电容能够启动也能够运转,但是其还是尽量不要使用,因为设备的运行要符合其性能要求,脱离使用规范是一个非常危险地举动。

呵呵,瞎掰到这里,理论的不敢说了,不对之处请论坛高手指正。

网友R:
缺相对于小型电机一般空载或者轻载启动均可以启动(我家里的三相电砂轮机就是用一个220/380的变压器这样运行的),当然加装移相电容的话效果更好(理论分析三相电机缺相无法启动但现实很多情况却可以启动运行,),但是缺相电机最多只能轻载或者空载

网友S:
     三相电缺一相电,然后用无功补偿?这个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哦;无功补偿--是单独检查每相的电流电压的,缺一相了,无功补偿就无法工作了哦;假如能工作也会出现过补现象,这会造成对电网的损害的。

网友T:
三相电缺一相电启动不起来电机,通电时间长会烧毁电机。三相运行中缺一相会电机仍然会转,要保持原机械负载输出,另两项电流增加,直至烧毁电机为止。

网友U:
先介绍一下无功电容补偿:这个一般都是用有功功率/视在功率=cosφ;
无功补偿电容器的作用要先从无功说起;

无功是这样的:功率的一部分能量用来建立磁场,作为交换能量使用,对外部电路并未做功,它们由电能转换为磁场能,再由磁场能转换为电能,周而复始,并未消耗,这部分能量称为无功功率。无功功率并不是无用之功,没有这部分功率,就不能建立感应磁场,电动机、变压器等设备就不能运行。除负荷需要无功外,线路电感、变压器电感等也需要。
具体的好处就是很多很多:随便举几个,补偿无功后可以提高电压、降低线损、减少电费支出、节约能源、增加电网有功容量传输、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等等;

三相电缺一项,用这个办法,不能建立正常的运转吧

网友V:
小功率电机轻载、缺相时,有可能转动起来。

网友W:
三相电缺一相,电机启动不起来,只有嗡嗡声通电时间长会烧毁电机。

三相电机运行中缺一相时, 电机仍然会转,要保持原机械负载输出,另两相电流增加,电机发出异常的声音,直至烧毁电机为止。

网友X:
如果是缺相启动,电机会转不起来。时间一长电机就挂了(其他两相超载导致绕组烧掉)。。。

如果是运转中突然掉相,那就会像奔跑中的刘翔突然崴脚了一样,会立刻速度大减直至停下来,并且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伤势加重的可能。减速的变化率取决于负载状况,负载越满,垮的越快!

至于那个神马无功补偿电容柜。。。我不大理解,就不好乱说了!

网友Y:
本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1.5KW的普通三相电电机缺相空载运行1小时,表明温度无明显升高。

网友Z:
油脂机械可访问:http://www.zzssjc.com 【油脂机械配套设备网】http://www.zzshuangshi.com/tezhong/【挂面机网】 http://www.zzssgmj.com sh8 【面粉机网】http://www.sslyjx.com
间歇式植物油精炼设备

网友AA:
可以,但不提倡。

非常情况下,可以配套合适的电容器使用。

邻居从外地弄来一个三相的潜水泵,当年农村还都是用单相变压器呢。木办法了,给它加个电容器。放到水塘里,不敢让它潜水了,架起来,只让进水口浸在水里,抽水。

网友AB:
空载或者轻载转动的电动机,如果缺相时,一般的还可以运转,但是电机会发热,也不能带载;重载下或者缺相时启动电动机,一般会跳闸或烧毁电动机。

网友AC:
缺相时,如果是空载或轻载,可以运行,但比较热,如果带载的话,会烧电机的

网友AD(2013-02-28):
三相电如果缺一相电机可以运行,但方向随机,转速比正常转速慢很多,电机发热,时间长了会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