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电源电气擂台第八十四期--两个(或多个)电机如何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2-11-11):
      两个(或多个)电机如何同步的问题,包括要求转速或转角完全同步,另外,如果要求两个电机输出的线速度同步,而机械系统存在误差时,两个电机如何同步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10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要做到角度同步,应用伺服电机做主从控制,其他调速方式很难实现。

网友B:
以前做项目时涉及过这个问题,当时考虑的两种方法:

1、第一个主动电机使用速度(或位置)控制方式,由PLC或运动控制器输出模拟量控制其转速,其伺服驱动器将电机编码器的脉冲输出,并连接到从动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中,这样,从动电机的转动角度由主动电机编码器的输出脉冲给定,其转速也由主动电机编码器的脉冲频率确定,使两者的转速和转动角度一致。

2、主动电机的控制方式同上,但是将第一个电机的转矩输出(通过总线或模拟量),并输入到从动电机驱动器中,从动电机使用转矩控制方式,其转矩与第一个电机的输出转矩一致。通过主动电机和从动电机负载之间的物理约束,使得两者的转速和转角同步。使用该方式时可以避免受到两个电机传动系统机械误差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使用条件,电机启动时设置3~4秒的加减速时间到达工作转速,我们用的是第二种同步方式,效果不错。

网友C:
在传统的传动系统中,要保证多个执行元件间速度的一定关系,其中包括保证其间的速度同步或具有一定的速比,常采用机械传动刚性联接装置来实现。但有时若多个执行元件间的机械传动装置较大,执行元件间的距离较远时,就只得考虑采用独立控制的非刚性联接传动方法。下面以两个例子分别介绍利用PLC和变频器实现两个电机间速度同步和保持速度间一定速比的控制方法。

1、利用PLC和变频器实现速度同步控制

  薄膜吹塑及印刷机组的主要功能是,利用挤出吹塑的方法进行塑料薄膜的加工,然后经过凹版印刷机实现对薄膜的印刷,印刷工艺根据要求不同可以采用单面单色、单面多色、双面单色或双面多色等方法。在整个机组中,有多个电机的速度需要进行控制,如挤出主驱动电机、薄膜拉伸牵引电机、印刷电机以及成品卷绕电机等。电机间的速度有一定的关系,如:挤出主电机的速度由生产量要求确定,但该速度确定之后,根据薄膜厚度,相应的牵引速度也就确定,因此挤出速度和牵引速度之间有一确定的关系;同时,多组印刷胶辘必须保证同步,印刷电机和牵引电机速度也必须保持同步,否则,将影响薄膜的质量、印刷效果以及生产的连续性;卷绕电机的速度受印刷速度的限制,作相应变化,以保证经过印刷的薄膜能以恒定的张力进行卷绕。

  在上述机组的传动系统中,多组印刷胶辘的同步驱动可利用刚性的机械轴联接,整个印刷胶辘的驱动由一台电机驱动,这样就保证了它们之间的同步。印刷电机的速度必须保证与牵引电机的速度同步,否则,在此两道工艺之间薄膜会出现过紧或过松的现象,影响印刷质量和生产的连续性。但是印刷生置与牵引装置相距甚远,无法采用机械刚性联接的方法。为实现牵引与印刷间的同步控制,牵引电机和印刷电机各采用变频器进行调速,再用PLC对两台变频器直接控制。
牵引电机和印刷电机采用变频调速,其控制框图如图1所示。在这个闭环控制中,以牵引辘的速度为目标,由印刷电机变频器调节印刷辘速度来跟踪牵引辘的速度。利用旋转编码器1和旋转编码器2分别采集上述两个电机的脉冲信号(编码器位置参见图3),并送到PLC的高速计数口或接在CPU的IR00000~IR00003。以这两个速度信号数据为输入量,进行比例积分(PI)控制算法,运算结果作为输出信号送PLC的模拟量模块,以控制印刷电机的变频器。这样,就可以保证印刷速度跟踪牵引速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使两个速度保持同步

  采用PI控制算法进行速度调节,程序设计框图见图2。图中取自编码器采集的脉冲信号,转换成电机的速度数据,经上下限处理后,存储于某个DM区中,以作为运算中的y值。计算后的p值,送到模拟量输出通道,经过上下限标定后,换算成变频器能接受的电流或电压信号,以控制印刷电机的变频器。
  为确保薄膜在牵引和印刷两道工序间保持恒定的张力,在这两个装置之间增加一组浮动辘调节装置,其结构如图3所示。
  上面的浮动辘调节装置,也用于减少因电源系统波动等因素引起的外来干扰。但波动引起的速度差别,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使两个浮动辘位置升得太高或降得太低。因此在设计PI控制算法时,考虑了这些干扰因素的影响,利用积分环节I来调节累积误差,使得牵引辘和印刷辘能进行同步控制,并且同步精度较高,从而确保这个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2、利用PLC和变频器实现稳定速比的控制

  在聚丙烯(PP)纺丝设备中,经过预拉伸的纤维需要进行热拉伸。热拉伸在两个经过加热的辘筒与预拉伸辘之间进行,各辘筒由电机分别驱动。原有的电机调速是采用直流电机驱动,由电位器调节的。在生产中经常出现速度波动现象,速比不能稳定,加工过程易出现“缠辘”现象,成品纤维出现“毛丝”和“硬头丝”,影响化纤成品的质量。在纺丝时,预拉伸辘的速度受PP原料、分子线形取向等工艺要求的变化,应能方便地进行调节。确定了拉伸比后,热拉伸辘的速度要快速地进行眼踪和变化。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和变频器进行控制,能较好地稳定两个热拉伸辘与预拉伸辘之间的速比。

  图4是PP纺丝机中热拉伸的结构原理图。预拉伸棍和两个热拉伸辘由3台电机分别驱动,热拉伸两辘速度相同,化纤无拉伸,起稳定纤维性能作用;热拉伸辑与预拉伸辗间具有一定的速比,某一个速度发生变化时,另一个也需要根据速比同时进行相应的变化。由旋转编码器采集的脉冲信号,送PLC的高速计数口或接CPU的IR00000~IR00003,转换成速度数据后,作为比例积分(PI)控制算法的输入参数。运算结果作为输出参数,经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标定后,以电流或电压形成控制各电机的调速变频器。控制算法中,预拉伸辘速度数据V1乘上某个速比u后(速比可调),作为目标值,使热拉伸辑的速度数据V2跟踪V1

网友D:
一般说来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部电机要达到同步必须设定一主一从,主控变频器的控制信号为满足电机要求的转速,从动变频器的控制信号与主控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保持一致即可。

网友E:
两个(或多个)电机如何同步的问题,包括要求转速或转角完全同步,另外,如果要求两个电机输出的线速度同步,而机械系统存在误差时,两个电机如何同步的问题。

1、擂主提出的命题概括起来就是速度同步和角度同步。

2、速度同步是指辊B跟随辊A的速度相同或成比例的变化。一般是指线速度同步,因为线速度和角速度的差别只是一个比例因子(辊的半径),根据上面的理解,自然线速度同步必然角速度也同步。

3、角度同步必有一基准位置,对于某一初始位置辊B跟随辊A的转过的角度相同或成比例的变化。

4、基于以上理解角度同步只有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传动才能够做到,而速度的同步根据动态性能要求的不同,既可以用普通交直流电机,也可以用伺服马达实现。

5、由于撇开具体的实现方式的差异,普通交直流电机,和用伺服马达在同步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是类似的。所以以下讨论除非有必要不特别指出是普通控制还是伺服控制的应用。

6、讨论同步问题指需要讨论两个同步的辊的关系就行,以下讨论辊A总是作为基准的那个辊,而辊B速度或角度总是跟随辊A的。

7、机械误差的影响放到最后讨论。

网友E:
辊A作为基准,主速度设定只可能是:模拟量给定(通过电位器和PLC模拟输出没有区别)或数字量给定(如何给定不重要,可能是网络传输数据也可能不是)。如果这个设定是变频器或交流伺服控制(因为交流传动应用较直流传动更普遍,我们以交流传动为例)的速度设定只能是速度的主设定通道(一般是第一通道),不能是附加速度设定和反馈通道!

网友E:
下面我们讨论如何能让两个辊的速度能够同时按一定关系加快和减慢的问题:

1、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用一个电位器直接给一个模拟电压(0---10VDC或0---5VDC)加在辊A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口。辊B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口的信号由辊A模拟输入电压通过一个分压电位器的中间抽头加入。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辊B变频器得模拟输入信号总是小于或等于辊A变频器得模拟输入信号。那么是不是辊B速度就只能在小于辊A的速度呢。这个不一定,可以通过改变机械传动比,或变频器的参数来解决。同样可以做到辊B速度可以在辊A速度高、低两个方向跟随!另一个问题,由于负载变化或机械精度问题,使得这样的同步关系,不能始终保持。特别是在要求速差一定的时候,还需要补偿信号才能得到满意结果。

2、以1的电位器分配方式基础上在辊A和辊B之间增加一个浮辊带动一个电位器。当辊B速度较辊A慢时浮辊向下,电位器产生一个较大得补偿信号附加给辊B的速度信号,使辊B速度加快。反之一个较小的速度补偿信号使辊B速度减慢。

网友E:
我们现在讨论另外一种速度同步方式。假设辊A和辊B都由变频器驱动,辊A变频器得速度设定可以是由电位器设定、PLC模拟输出模块设定或是由网络传输设定,但是辊B变频器的速度给定由辊A变频器得模拟输出设定。由于辊A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与辊A的速度有确定地关系,所以辊B速度自然是跟随辊A了。其他动态性能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定优化。

有意思的是这种简单的思路,在KRANTZ预缩机上有完美的应用,主链变频器得速度是主设定,其余变频器得速度设定是由主链变频器模拟输出传输给跟随电机的变频器,一级一级传送出去。我原来一般只是将这种方式作为应急维修的一个方式。比如网络传输中有一个变频器损坏,二又没有同样变频器备用,我可能用普通变频器代用,变频器速度设定就是取自某变频器的模拟输出。没有想到德国人用这种方式同步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网友E:
如果你熟悉LENZE9300伺服控制变频器,那么会了解另外一种同步方式:辊A变频器速度依旧是主设定,辊B变频器的速度可以由辊A变频器X10数字输出端口直接输入辊B变频器X9数字输入端口,实现数字方式的同步。这种方式我们不妨称为数字频率直接同步(因为实际是频率信号)。

我接触的LENZE9300伺服控制变频器得速度同步都是采用这种同步。这种同步在角度同步时应该也是有效的(因为我接触实际伺服控制不多,在这点留给熟悉角度同步的同行做补充,我只是考虑原理上应该可行)。

网友E:
先歇歇,没什么人气呀?这么有意思的题目,怎么没有几个人感兴趣?

网友B:
对:煙雨朦朦关于先歇歇,没什么人气呀?这么有意思的题目,怎么没有几个人感兴趣? 内容的回复:

关注中,期待兄台的高见呢!

网友E: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种很特殊的同步方式:西门子6ES70系列变频器T100工艺版支持一种不太好理解但是十分好用的同步方式---PP-BUS总线同步方式!

在染整行业的KRANTZ K30定型机上采用的同步方式就是这种方式。

PP-BUS实际是一种485通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总线,也不用组态。起先由于没有详细的资料,只知道PP-BUS是控制传动同步的,有一种神秘感,到底传输得是什么?云里雾里。直到由于维修的意外,主链变频器T100工艺板参数全部清零,造成整个设备不能运行。才来仔细研究T100工艺板的用法。这时才发现T100在设备得主要用途就是利用了其PP-BUS串行通讯端口来同步。由于西门子采用BICO技术,这个串行通讯端口竟然可以直接赋值。左链变频器将变频器速度信号直接送到PP-BUS得发送端,而右链变频器通过T100的PP-BUS的接收端口将左链变频器的速度指令直接送到右链变频器的速度设定存储单元。这和利用模拟输出来发送上一级变频器的速度指令是很类似。不通得是PP-BUS是完全数字量传输,并且在赋值是可以对速度变量进行运算。另外它除了传递速度指令,还可以传送如速差等共计五个变量。

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左右链必须严格同步!它是通过同步板来校正跟踪。同步板的输入是左右链电机编码器信号,当两者有差异产生两个校正模拟量,输入到左右链变频器的第二模拟输入通道。对于负载载荷和机械问题引起的差异也能进行校正!(注意:自动控制系统能够校正的系统本身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向机械卡死这样的问题,并不能自动修复!)

网友B:
对:煙雨朦朦关于我们现在来讨论一种很特殊的同步方式:西门子6ES70系列变频器T100工艺版支持一种不太好理解但是十分好用的同步方式---PP-BUS总线同步方式!......对于负载载荷和机械问题引起的差异也能进行校正!(注意:自动控制系统能够校正的系统本身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向机械卡死这样的问题,并不能自动修复!)内容的回复:

如果用西门子的S120伺服系统的话可以更方便的实现,不需要通过总线,使用CU320多轴控制器可以控制3~4个伺服轴,并且其内部通过BICO技术交换数据,可以比较方便的实现同步,我们就是用CU320将主电机的输出转矩直接赋予从电机的转矩控制信号。

网友E:
以上我們提到的幾種同步方式都是硬件實現的同步,特點是同步關系由物理連接決定。如果一條傳輸鏈有50個電機,假設都由變頻器驅動。上面的同步方式可能會有問題。從控制性能講,電位器電壓分配是不可行的。模擬量輸出級聯在系統調試時會產生極大的困難。LENZE數字頻率級聯驅動和西門子PP-BUS同步方式在性能上沒有問題但是成本上會十分昂貴!所以硬件同步方式,還需要有另外的同步方式來替代和補充。根據具體的工藝和控制要求來選擇同步方式!

网友E:
傳動鏈的同步傳動還有另外一種方式:總線數據同步,各個變頻器的速度設定值通過現場總線傳輸各自的站點,各速度之間是相關的線性關系,即可以實現所有速度的同步加減。

這種同步關系,從外部連線是看不出同步關系。因為它的同步關系和總線的連接次序無關!它的同步關系是由軟件編程實現的。我們不妨稱之軟同步!

网友E:
鏈傳動同步解決方案舉例:

1、電位器電壓分壓方案。主牽引電機變頻器速度計由電位給定,從動電機變頻器速度由主牽引電機變頻器速度電壓經電位器分壓給定。如染整設備查布機。包裝設備復卷機。當然有時需要張力調節信號作為補償,以滿足工藝要求。

2、主牽引電機變頻器速度設定由電位器或PLC給定,從傳動電機變頻器電壓由主牽引電機變頻器的模擬輸出給定。例如KRANTZ預縮機。

3、LENZE9300SERVO伺服變頻器,主牽引電機變頻器速度給定,可以由電位器、PLC、現場總線給定,從傳動電機變頻器速度由主牽引電機變頻器X10 數字頻率輸出端口連接從動電機變頻器的數字頻率輸入端口x9.

4、西門子6ES70系列可以增加T100工藝板,採用PP-BUS通訊同步。

5、利用現場總線,傳輸速度指令的同步方式。

這一些方式不限於變頻器應用。對於其它的控制功率單元也適用。比如說2摟“第一个主动电机使用速度(或位置)控制方式,由PLC或运动控制器输出模拟量控制其转速,其伺服驱动器将电机编码器的脉冲输出,并连接到从动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中,这样,从动电机的转动角度由主动电机编码器的输出脉冲给定,其转速也由主动电机编码器的脉冲频率确定,使两者的转速和转动角度一致。”類似LENZE9300SERVO方式。而“主动电机的控制方式同上,但是将第一个电机的转矩输出(通过总线或模拟量),并输入到从动电机驱动器中,从动电机使用转矩控制方式,其转矩与第一个电机的输出转矩一致。通过主动电机和从动电机负载之间的物理约束,使得两者的转速和转角同步。使用该方式时可以避免受到两个电机传动系统机械误差的影响。”類似於第二種方式。

网友E:
现在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有一种讲法常常将同步问题和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纠缠在一起。

比如认为主传动应该是速度控制模式,而从传动应该是转矩控制模式。实际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1、在考虑同步问题时要稳定的变量只能是速度(或转速),因而考虑同步问题都应该按转速控制来考虑。

2、无论直流系统还是交流系统。速度调节器的输出都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入。速度调节器总是外环,而电流调节器总是内环(转矩控制实际是电流控制)。

3、主传动一定采取速度控制方式,但是从传动是采取速度控制方式还是转矩控制方式,是由控制系统的特性决定的,而不必然就要采用转矩控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作为定论!

网友E:
最后我们来讨论机械误差的影响。由于系统机械方面的差异,给定指令何实际输出会有一些差异。人们可能认为控制应该是精确的,不能精确控制的原因是系统不够准确。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系统足够精确,我们会发现,自动控制会毫无用处。因为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控制理论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在系统不能够完全精确的情况下,我们能对控制量进行足够精确的控制。能够做到这点因为我们可以测量控制量的实际数值,并同我们要求的输出进行比较。这就是反馈控制原理。

误差一定存在,但是由于采取反馈控制,仍可以是控制量达到我们的要求!

网友F(2013-01-02):
这个,目前很多运动控制器都表示自己可以使得两个电机同步,实际上每个电机以及机械传动系统都有自己的特性,就算命令一致的话,也不一定能保证绝对的同步。如果驱动器与控制器之间采用通讯的方式连接,还需要考虑通讯的延时问题。

网友G:
我们讨论如何能让两个辊的速度能够同时按一定关系加快和减慢的问题:1、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用一个电位器直接给一个模拟电压(0---10VDC或0---5VDC)加在辊A变频器模拟输入端口。辊B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口的信号由辊A模拟输入电压通过一个分压电位器的中间抽头加入。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辊B变频器得模拟输入信号总是小于或等于辊A变频器得模拟输入信号。那么是不是辊B速度就只能在小于辊A的速度呢。这个不一定,可以通过改变机械传动比,或变频器的参数来解决。同样可以做到辊B速度可以在辊A速度高、低两个方向跟随!另一个问题,由于负载变化或机械精度问题,使得这样的同步关系,不能始终保持。特别是在要求速差一定的时候,还需要补偿信号才能得到满意结果。2、以1的电位器分配方式基础上在辊A和辊B之间增加一个浮辊带动一个电位器。当辊B速度较辊A慢时浮辊向下,电位器产生一个较大得补偿信号附加给辊B的速度信号,使辊B速度加快。反之一个较小的速度补偿信号使辊B速度减慢。

网友H(2013-03-01):
最好上同步电机、我厂用了一台。要想电机同步,首先要设计好,两台电机的技术参数要一致。要充分考虑以后运行过程中的转速问题。否则会烧坏电机。

第一要设计好,第二要控制好。

网友I:
这个应用在什么场合?卷纸的用的张力控制的比较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要做到角度同步,应用伺服电机做主从控制,其他调速方式很难实现。

1、如果用编码器检测角位移的伺服控制,也同样不能实现多个电机的同步;

2、只有用步进电机才可以实现多个电机的同步控制!

网友J:
3、需要同步运动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机械传动的方式!

网友J:
4、两轴两电机的放卷控制中,是主从恒张力控制,并非角位移同步控制,是线速度线位移同步控制;

5、真正意义上的同步,就是旋转变压器,它在同步随动系统及数字随动系统中可用于传递转角或电信号;

网友K:
我们用的是同步控制器

网友L:
用第一个伺服驱动的输出控制第二个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实现同步运动了;

只要要求不是太高这种方法完全可行,我们一直用这个办法。

网友M:
将第一个电机的转矩输出(通过总线或模拟量),并输入到从动电机驱动器中,从动电机使用转矩控制方式,其转矩与第一个电机的输出转矩一致。通过主动电机和从动电机负载之间的物理约束,使得两者的转速和转角同步。使用该方式时可以避免受到两个电机传动系统机械误差的影响。

这个方法学习了,可以借鉴。

工业中做同步设计用的还是很多的,但如果绝对的同步还是很有难度的,不仅仅是方案的选择。不同的设备,不同的现场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N:
大量求购西门子
6ES7 331-1KF00-0AB0
6ES7 331-1KF01-0AB0
6ES7 331-7HF00-0AB0
6ES7 331-7HF01-0AB0
6ES7 331-7KB02-0AB0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1-7NF00-0AB0
6ES7 331-7NF10-0AB0
6ES7 331-7PF00-0AB0
6ES7 331-7PF01-0AB0
6ES7 331-7PF10-0AB0
6ES7 331-7PF11-0AB0
6ES7 331-7RD00-0AB0
6ES7 331-7SF00-0AB0
6ES7 331-7TB00-0AB0
6ES7 331-7TF00-0AB0
6ES7 331-7TF01-0AB0
长期面向全国回收工程库存西门子300\400PLC,6GK,6AV。。。系列等工程余货。欢迎新老客户洽谈合作
联系QQ1210732865 18907143001
    地址   武汉市  武昌区  洪山路196号  武汉市  武昌区  洪山路196号
S7-300系列PLC

模拟量模板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1-7KB02-0AB0
6ES7 331-7NF00-0AB0
6ES7 331-7NF10-0AB0
6ES7 331-7HF01-0AB0
6ES7 331-1KF01-0AB0
6ES7 331-7PF01-0AB0
6ES7 331-7PF11-0AB0

长期大量专业回收德国西门子SIEMENS、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贸易型企业,专采购二手西门子300的模块PLC、工业以太网卡、CPU和触摸屏、、、在中国工控设备回收行业中规模较大、最具实力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回收商。
(采购方向:二手、拆机、工程尾货、个人闲置)

网友O(2015-05-25):
引用 网友K:
我们用的是同步控制器

那最后你们的同步效果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