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SLogix5000环境下怎么无法编辑程序?工具栏全是灰色的,求大虾

楼主(2012-11-11):
在RSLogix5000环境下怎么无法编辑程序?工具栏全是灰色的,求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一种可能是授权不对或者不全,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用Guardlogix系列,用5000编程软件,标准的PLC程序能编写,但safety部分就出现灰色无法编辑,于是升级了一下授权问题就解决了,说明一下,我用的是19版本的。

网友B: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一种可能是授权不对或者不全,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用Guardlogix系列,用5000编程软件,标准的PLC程序能编写,但safety部分就出现灰色无法编辑,于是升级了一下授权问题就解决了,说明一下,我用的是19版本的。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了,我刚刚装的软件,V16的,装上授权<此处内容被屏蔽>后就好了。

网友C(2013-01-06):
对:qwer1009关于回复内容: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一种可能是授权不对或者不全,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用Guardlogix系列,用5000编程软件,标准的PLC程序能编写,但safety部分就出现灰色无法编辑,于是升级了一下授权问题就解决了,说明一下,我用的是19版本的。内容的回复:太感谢了,我刚刚装的软件,V16的,装上授权<此处内容被屏蔽>后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

你有V16版本的给我发一个好吗,我以前有现在硬盘坏了。多谢

网友D:
无授权或者授权丢了,如果已经授权你可以重新恢复授权

网友C:
安装授权后,新建一个项目试试。

网友E:
重新安装授权,现在最新出来的是V21版PLC软件了,昨天听邓李老师说的

网友F(2013-02-07):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一种可能是授权不对或者不全,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用Guardlogix系列,用5000编程软件,标准的PLC程序能编写,但safety部分就出现灰色无法编辑,于是升级了一下授权问题就解决了,说明一下,我用的是19版本的。内容的回复:

大侠~~有v19版的授权吗?可以共享不?邮箱:long0622@126.com

网友F:
对:漫步海滩上关于重新安装授权,现在最新出来的是V21版PLC软件了,昨天听邓李老师说的 内容的回复:

大侠~~有v19版的授权吗?或者更高版本的,可以共享不?邮箱:long062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