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P1H-X脉冲输出端子的接线

楼主(2012-11-11):
在实际中脉冲0是用的是100.00和100.02脉冲1是100.01和100.03,但是手册上却是难道我错了??????????????

网友A(2013-01-12):
双脉冲时,脉冲0是100.00和100.01,脉冲1是100.02和100.03,脉冲2是100.04和100.05,脉冲3是100.06和100.07;脉冲加方向时,脉冲0是100.00和100.02,脉冲1是100.01和100.03,脉冲2是100.04和100.05,脉冲3是100.06和100.07.

网友B(2013-02-20):
楼上下解,我也刚入门CP1H

网友C(2022-04-01):
引用 网友A:
双脉冲时,脉冲0是100.00和100.01,脉冲1是100.02和100.03,脉冲2是100.04和100.05,脉冲3是100.06和100.07;脉冲加方向时,脉冲0是100.00和100.0...

正解,楼主要看说明书,不是扫一眼就好了!

网友(2024-01-26):
楼上下解

网友D(2024-06-19):
楼上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keng11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双脉冲时,脉冲0是100.00和100.01,脉冲1是100.02和100.03,脉冲2是100.04和100.05,脉冲3是100...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