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编码器!

楼主(2012-11-11):
西门子plc与编码器的连接  用CAD怎么表示?求解,最好能画出来让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关键看你PLC与编码器是什么方式相连;

200还是300PLC,。。。。。

网友B:
就拿200来说,程序中采用不同的计数器,外部接线定义的输入端是不一样的,怎么画?

网友C:
用CAD怎么表示?这不是做图吗 ??

    做图的话画一个 200 PLC 或是  FM 编码器模块或是 300 的模块后再画一个编码器的连接模块 后连接线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