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12-11-11):
我单位一个条生产线,这两天连续出现故障。故障现象是:自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止运行,所有输出全部停止。输入指示灯完好,输出指示灯全部熄灭。搬回到手动时,输出恢复,但无法无法继续运行,必需重新回归原点。再次启动。故障发生瞬间EPROR灯闪一下。然后壹输出全部停止。求各位高手给个指点。在这时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PLC程序设计者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运行好几年了。前两天出现的。好一两天,今天又出现了

网友C:
维修上的问题不好说,那你就先换个PLC再说了,

网友D:
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E:
EPROR灯是有故障出现,还有你的 PLC 是什么型号,在线看看

网友F:
硬件故障,换个PLC吧.

网友G:
ERROR灯都闪了,肯定是出了故障了,查看一下故障历史,找出故障源就可以对症下药了,猜肯定是猜不出来的。

楼主:
检测了。可没有看到有故障码的记录。现在仍在动作,只是出现的周期性不固定,11号最后几个小时简直无法工作,停产八天,也没检修,20号生产又能开动了,但是只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了,真的有点晕了。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H:
重点检查三线制或四线制直流24V传感器,特别是其接头处,看是否存在隐性的短路或接地故障现象,,

我这的机器就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24V传感器短路,ERROR灯闪,同时输出全部中断,修复短路的地方,重新复位再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