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flexible连接以太网工作站问题

楼主(2012-11-11):
因为是完整的集成项目传送。在WINCC FLEXIBLE连接里,没有以太网的工作站的选项。与MP377ping过了还是不能传项目。急急急
希望您尽快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A:
完整的集成项目传送 不用直接在 FLEXIBLE  里做连接,在 PG/PC INTERFACE 中设置好以态网连接地址就行吧 ! 还有你的 WINCC FLEXIBLE连接里怎么在 PRSAVE 中 ????

网友B:
亲,你这是传送什么呀?如果是传送项目的话,不用这么麻烦呀;你要是从这传送是不是你没装软件?只能用Prosave传送,如果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prosave的版本可能太低,你可以重新装个新版本试试

等会我给你找个链接,你去下载prosave的新版本,

用prosave传项目比较 麻烦,最好是装个软件传送,比较方便了

网友B: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s0044这个是prosave的新版本,在西门子官网上可以下,其它参数设置没问题就可以连接哦,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大姐。。。。

我已经连上新HMI了 我是新手 请教下MP377多功能面板更换以后 把FEXIBLE里的项目传送给面板 装上能用了吧。。

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直接在 FLEXIBLE  里做连接,在 PG/PC INTERFACE 中设置好以态网连接地址就行吧 ! 还有你的 WINCC FLEXIBLE连接里怎么在 PRSAVE 中 ????

可我看西门子支持中心的资料说完整的项目传送。他就建立的以太网连接 而我照做的 确只有PROFEIBUS...

楼主:
怎么组态可以选到这个配置以太网呢  可以用路由吗?

楼主:
对:纵横军团-黑丫头关于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s0044这个是prosave的新版本,在西门子官网上可以下,其它参数设置没问题就可以连接哦,内容

多谢美女青睐

网友B:
在这呢,连接设置不用选择,只选择你的配置就好了,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以太网

楼主:
懂了、、、还想问个问题 在SETP7网络组态编译保存时出现警告

不影响吧?

网友B:
不影响的啦啦,只要没错误就OK~~~~~~~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