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扫描周期对子程序中有定时器程序的影响

楼主(2012-11-11):
是这样的, 我在主程序大概两千多步,在子程序中,用到了10ms的8个定时器,如果扫描周期在十几个ms以上的话,对程序有影响,偶然性,执行到那个子程序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停止,如果扫描周期在3个ms左右的时候,程序运行的很稳定!用的是48EH2,和一个定位模块,主程序里面如果有4个以上读模块指令的话,扫描周期会在十几个毫秒,这时程序运行到子程序的时候,偶尔的会停止,我删掉了这几个读模块指令,扫描周期降到3个ms左右了,这时程序可以稳定的运行下去!我查了下台达的使用手册,上面说在子程序或中断里面,定时器只能用T192-T199,而我不是用的这个!在中断里面用其他的定时器是不行的,但在子程序里面是可以的,子程序如下,求

大仙看下,程序是否收到扫描周期的影响!其中D250是13(130ms),D251是10(100ms),D252是11(110ms),D237是15-20(15ms-20ms)!还有就是定位模块的问题,控制的是一个步进,在往复的动作过程中,发现模块带的步进偶然性的会不走(没有啸叫声,不是因为频率过高而堵转,频率在20k,加速时间300ms,S曲线),主机带的步进是好的,这个等到明天,我在把详细的情况给大仙门说下!

网友A:
台达的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用的定时器与一般用定时器的内部做法是不一样的。

你从表面上看是和扫描周期有关系,可能是在你的计时时间到达前,都未能执行到TMR指令导致计时异常吧。

楼主:
对:kalyking关于台达的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用的定时器与一般用定时器的内部做法是不一样的。你从表面上看是和扫描周期有关系,可能是在你的计时时间到达前,都未能执行到TMR指令导致计时异常吧。内容的回复:

我上面有讲“我查了下台达的使用手册,上面说在子程序或中断里面,定时器只能用T192-T199,而我不是用的这个!在中断里面用其他的定时器是不行的,但在子程序里面是可以的,”现在扫描周期不是太长的话,程序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