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不断吹气,体积增大,内部压力怎样变化,欢迎讨论

楼主(2012-11-12):
气球不断吹气,体积增大,内部压力怎样变化,欢迎讨论,内部压力将会不断变小还是保持不变,还是变大呢

网友A:
变大,直至气球吹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大,直至气球吹炸了。。。

     最后炸后压力为大气压

楼主:
气球膨胀的时候,气球壁变薄,即使压力增大的话,压力变化也不是线性的吧

网友C(2018-05-28):
气压应该是不变的

网友D:
在吹气球的过程中,气球变大到一定程度,压强从大于大气压变为等于大气压,气球变大,压强=压力/受力面积,吹气时瞬时压强变大,然后气球膨胀后压强稳定至与大气压相等,气球不再发生形变。内部压力=压强*受力面积,也就是内部压力=大气压*受力面积,面积逐渐变大,所以内部压力也变大。

网友E:
气球压力取决于气球壁张力,在胀大的过程中一定程度前压力增加,到了一定程度壁变薄压力就变小了,直至冲破气球壁,

网友F:
逗逼

吹气时:球外环境空气压强+球壁弹力压强) < 球内空气压强

平衡时:(球外环境空气压强+球壁弹力压强)= 球内空气压强

气球吹的越大呢,球壁弹力压强越大,故球内空气压强,越大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