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12-11-12):
现有工程使用海泰克PWS6A00T触摸屏工作正常,隔段时间不按屏幕的话就会屏保(黑屏),如何设置才能让该屏不屏保呢?

网友A:
新屏幕都需要对这个进行设置的,把后面第7格拨上去,上电,然后confg里设置。我桌子上也有一个新的PWS6A00T,前几天突然发现它黑屏了,乱按屏幕都没有动静,重新上电又没问题了,这些天只要上班就一直通电,又没发现问题,哪怕对开关电源的电压进行调整后也没出现,奇怪的。海泰克的5610T用过三四百个,还从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它家的屏幕切换画面时反应有些慢,有些遗憾的

网友B:
没设置过这个,进系统目录看看吧,对屏的寿命来讲还是有屏保的好

楼主:
好的,谢谢,那我还是留着屏保吧!

网友A:
那种256色的屏幕现在都不容易坏,这些年用过威纶MT506MV和海泰克的5610T加起来超过500个,没有一个显示坏掉的,这个PWS6A00T也是256色的,也应该不会坏

网友C:
就是好那种256色的屏幕现在都不容易坏

网友D: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那种256色的屏幕现在都不容易坏,这些年用过威纶MT506MV和海泰克的5610T加起来超过500个,没有一个显示坏掉的,这个PWS6A00T也是256色的,也应该不会坏内容的回复:

你是做那一行设备呀?

网友A:
对:rainleaf关于回复内容: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那种256色的屏幕现在都不容易坏,这些年用过威纶MT506MV和海泰克的5610T加起来超过500个,没有一个显示坏掉的,这个PWS6A00T也是256色的,也应该不会坏内容的回复:你是做那一行设备呀? 内容的回复:

包装印刷

网友E:
海泰克代理

WWW.SHRZJD.COM

网友F(2013-04-08):
在系统菜单里设置就可以,或者在ADP6软件里下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