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怎样让数据显示出来

楼主(2012-11-12):
我是个新手,用组态王做了个简单的画面,想把PLC采集上来的数据显示在上位机组态画面中,可是结果总是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侠个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截图如下。如果还需要什么图,请告知我,我继续上图。

这是STEP7 中的设置

网友A:
4 组态王与西门子S7-200的几种通信方式

4.1
组态王的通讯机制
组态王把每一台与之通讯的设备看作是外部设备,为实现和外部设备的通讯,组态王内置有大量的设备驱动作为外部设备的通讯接口。在开发过程中,只需根据工程浏览器提供的设备配置向导,一步步完成连接过程,即可实现组态王和相应外部设备驱动的连接。在运行期间,组态王可以通过驱动接口和外部设备交换数据,包括采集数据和发送数据或指令。组态王的驱动程序采用ActiveX技术,每一驱动都是一个COM对象,这种方式使驱动和组态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保证运行系统的高效率,如图1所示。因此,组态王可以与一些常用I/O设备直接进行通讯,如可编程控制器(PLC)、智能模块、板卡、智能仪表等。组态王与I/O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采用五种方式:串行通讯方式、DDE方式、板卡方式、网络节点方式、人机接口卡方式。

1 组态王与外部设备通讯示意图

4.2
组态王与S7-200PPI通信方式
PPI(Point-to-Point)
是西门子专为S7-200系列开发的一个通讯协议,为主/从协议,PC机为主站,S7-200为从站。该方式下有两种硬件连接方法,一种是使用PPI电缆将PC机串口和S7-200的通讯口相连,采用串行通讯方式。另一种是PC机通过CP5611通讯卡与S7-200相连。在第一种方式下,使用PLC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32安装通讯硬件,在“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中配置PC/PPI cable,选择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PPI,并设置PPI参数默认值,双击通讯框中得刷新图标后建立与S7-200的通信连接。在第二种方式下,将CP5611卡安装在PC机的插槽中,用连接带缆将CP5611卡与S7-200PORT口相连,安装STEP 7-Micro/WIN32STEP 7 V5.0 +ServicePack5(STEP 7 V5.1+ServicePack 2),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将用户界面配置为CP5611 (PPI)方式。这两种方式的上位机组态王的设置基本相同,首先使用设备配置向导定义外部设备,分别选择西门子S7-200系列PPI通信和西门子S7-200系列通讯卡通信,并设定如下通信参数:波特率9600bps,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在设定PLC地址时,两种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将PLC地址设为默认地址2。后者采用“PLC地址.2”地址格式,小数点前的数字为有效地址PLC的地址(即站号),小数点后为数字2,所设定的地址范围为2.2126.2,其中PLC的地址可通过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设置来实现。
在组态王的数据字典中定义相关变量,选择变量类型为I/O型,并选择连接设备,指定所访问的寄存器名及寄存器类型。注意,组态王只支持V寄存器,如果要监控Q、I、M寄存器,可以先在PLC程序中将Q、I、M寄存器传至V寄存器,组态王通过对V寄存器的操作来实现对Q、I、M寄存器的监控。另外,组态王不支持直接以I/O离散变量的定义,需以字节(BYTE)形式存取,每一BYTE类型(8BIT)对应8个开关量的输入或输出状态,即BYTE0~7位分别对应输入或输出的0~7开关量通道,如果要显示或控制某一开关量通道的状态,可以使用组态王提供的BIT()BITSET()函数进行取位或置位。在制作好的监控画面中,将画面的图素与定义的变量建立动画连接,在TouchVew中运行,即可建立实时通信,得到一个反映工业现场的监控画面。

网友B:
对照组态王软件里面“驱动帮助”中的与西门子s7-200连接一步步来会成功的。

网友C:
端口设置正确了吗,计算机硬件属性里查看用了哪个COM口

网友D:
首先,看看你建立变量的范围,我不知道组台王这个有没有影响!就是最小值和最大值那里!那个原始最大最小值是不是上位机计算用的,我忘了,呵呵!

下来你看你连变量的时候,那个整数位是几位,我看你读的值是整数8000多,注意数据类型和位数!、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2016-07-12):
设置组态王的地址和触摸屏里的地址相同,用网线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