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AI模块故障问题

楼主(2012-11-12):
CPU为314 2DP ,子站为153。

问题是:153子站的一个AI模块红灯一直亮,但CPU在线诊断显示一切正常,程序里监控的数据为-32767,数据错误。

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S7-300模块数据里边有介绍,-32767是数据下溢。

检查一下接线,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32767是数据溢出,超出数据范围 !

网友C: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

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_1关于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是7kf02,量程卡 我用的C ,硬件配置也设置的4-20mA,我量输入是4mA。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分析说是电源故障,可量的供电24VDC也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_1关于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内容的回复:是7kf02,量程卡 我用的C ,硬件配置也设置的4-20mA,我量输入是4mA。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分析说是电源故障,可量的供电24VDC也正常啊。

C是2两线制吗?我记不清了!

接上线也是-32767?如果接上线是正的32767我就遇见过,接上线还显示-32767的话,换个模块通道试试!

但是这个不好说,我不知道仪表测量的啥,假如是压力表,量到电流不代表仪表就完全工作,我以前还遇到过量到8毫安,但是模块显示0,等有了压力,仪表又正常了,我咨询过做仪表技术的朋友,他说的太专业,不过应该还是和电源电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_1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E _1关于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内容的回复:是7kf02,量程卡 我用的C ,硬件配置也设置的4-20mA,我量输入是4mA。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分析说是电源故障,可量的供电24VDC也正常啊。 内容的回复:C是2两线制吗?我记不清了!接上线也是-32767?如果接上线是正的32767我就遇见过,接上线还显示-32767的话,换个模块通道试试!但是这个不好说,我不知道仪表测量的啥,假如是压力表,量到电流不代表仪表就完全工作,我以前还遇到过量到8毫安,但是模块显示0,等有了压力,仪表又正常了,我咨询过做仪表技术的朋友,他说的太专业,不过应该还是和电源电压有关系!

我测得是电机运行电流,由数显表变送输出的4-20mA,量程卡C应该是4线制,程序显示16进制是7fff,之前说错了 ,转换过来是正的32767,现在是这个模块的8个通道全是这个数,相邻的AI模块的数据是正常的。我还是先把电源重新做下吧,以防万一;跟10、11端子短接是否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_1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E _1关于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内容的回复:是7kf02,量程卡 我用的C ,硬件配置也设置的4-20mA,我量输入是4mA。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分析说是电源故障,可量的供电24VDC也正常啊。 内容的回复:C是2两线制吗?我记不清了!接上线也是-32767?如果接上线是正的32767我就遇见过,接上线还显示-32767的话,换个模块通道试试!但是这个不好说,我不知道仪表测量的啥,假如是压力表,量到电流不代表仪表就完全工作,我以前还遇到过量到8毫安,但是模块显示0,等有了压力,仪表又正常了,我咨询过做仪表技术的朋友,他说的太专业,不过应该还是和电源电压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我测得是电机运行电流,由数显表变送输出的4-20mA,量程卡C应该是4线制,程序显示16进制是7fff,之前说错了 ,转换过来是正的32767,现在是这个模块的8个通道全是这个数,相邻的AI模块的数据是正常的。我还是先把电源重新做下吧,以防万一;跟10、11端子短接是否有关系?

如果线倒过来时正的32767就和我遇见的情况一样了,我当时调试的时候,有压力表和流量计,两线制和四线制都是这个问题,正负32767,咱们一般用7KF02都是吧10和11一短接不管了,你可以把仪表回来的信号负端和10和11任意一个短接看下(10和11短接),一个模块8个通道,任意一个和10或11短接试试!

我上次就是短接了一个通道负,整个模块都好了,但是模块貌似一直没有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_1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E _1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E _1关于 是7Kf02吗?如果是检查下侧面跳线和软件的配置。正常状态时-32767是断线状态! 内容的回复:是7kf02,量程卡 我用的C ,硬件配置也设置的4-20mA,我量输入是4mA。给西门子客服打电话,分析说是电源故障,可量的供电24VDC也正常啊。 内容的回复:C是2两线制吗?我记不清了!接上线也是-32767?如果接上线是正的32767我就遇见过,接上线还显示-32767的话,换个模块通道试试!但是这个不好说,我不知道仪表测量的啥,假如是压力表,量到电流不代表仪表就完全工作,我以前还遇到过量到8毫安,但是模块显示0,等有了压力,仪表又正常了,我咨询过做仪表技术的朋友,他说的太专业,不过应该还是和电源电压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我测得是电机运行电流,由数显表变送输出的4-20mA,量程卡C应该是4线制,程序显示16进制是7fff,之前说错了 ,转换过来是正的32767,现在是这个模块的8个通道全是这个数,相邻的AI模块的数据是正常的。我还是先把电源重新做下吧,以防万一;跟10、11端子短接是否有关系? 内容的回复:如果线倒过来时正的32767就和我遇见的情况一样了,我当时调试的时候,有压力表和流量计,两线制和四线制都是这个问题,正负32767,咱们一般用7KF02都是吧10和11一短接不管了,你可以把仪表回来的信号负端和10和11任意一个短接看下(10和11短接),一个模块8个通道,任意一个和10或11短接试试!我上次就是短接了一个通道负,整个模块都好了,但是模块貌似一直没有报故障!

我先试试吧,现在CPU正在使用,等停车时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