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台达DOP-b05s100上怎样更改密码?

楼主(2012-11-12):
请教,从台达DOP-b05s100上怎样更改密码?工艺人员可否在人机设定自己的密码进入更改参数的画面?
我现只能是从人机的密码表上设定密码.请问各位大师有这种案例吗?发到我QQ邮箱:397359600@QQ.COM
谢谢!

网友A:
元件/按钮/密码输入、只要在人机上按一下,即可打开密码表!但最好设置相应的权限:0-7。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看能否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