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gs中输入框运行时的键盘如何调大小

楼主(2012-11-12):
在mcgs中有一个输入框,当启动运行时,如何调节键盘大小

网友A:
运行策略---启动策略添加脚本:
!SetNumPanelSize(1,500)
!SetNumPanelSize(2,500)
!SetNumPanelSize(3,500)

楼主:
谢谢!但是括号里的1,2,3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键盘大小还可以自动调整吗? 没有发现这个功能,在 SIEMENS MP 系列屏的输入框能像 WINDOS 一样用手拉着右上角进行大小调整 !

网友C:
值得学习一下,这个功能,可以用的上的。

网友D:
!SetNumPanelSize(Type,Size)

函数意义:根据需要和显示屏的大小调整软键盘的大小。

返 回 值:开关型。

返回值=0:修改成功。新设置将在下一次打开输入键盘时生效。

返回值=1:修改失败,参数错误。(可能是没有匹配的type ,或者size参数超出范围)。

    Type,键盘类型,数值型;

1:代表修改数值输入键盘。

2:代表修改字符输入键盘;。

3:代表修改用户登录对话框。

Size,键盘大小,数值型;数值范围:200像素~1024像素;

    !SetNumPanelSize(1,500),将数值输入键盘改为500*500大小,该正方形相对于屏幕居中。所有修改将在下一次打开输入框时生效,运行环境退出后,将自动保留上次输入框的大小。

注意事项:键盘放大缩小功能在重新下载工程时没有删除配置文件,换工程后设置仍然有效,除非重新进行了设置。如果要去掉原来的设置则需要手工删除panelSize.ini文件,该文件位于\harddisk\mcgsbin目录下。

网友E:
在帮助里面有的

网友F(2014-06-13):
引用 网友A:
运行策略---启动策略添加脚本:!SetNumPane...

mcgs 网络版里,没有啊

网友G(2014-07-31):
感谢楼上各位啊111

网友H(2015-03-25):
高手啊!值得学习!顶!!

网友I(2017-10-11):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大小还可以自动调整吗? 没有发现这个...

网友J(2018-01-01):
引用 网友D:
!SetNumPanelSize(Type,Size)...

网友K:
赞,找了很久,总算找到怎么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