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远程调试台达PLC

楼主(2012-11-12):
如题,不知可行否?可行的话,不知要做些什么准备?请知者指教,不信感激。

网友A:
可行,不过对方plc必须加以太网模块,必须知道对方的IP

楼主:
哦,谢谢了

兄弟能否详细一说下

楼主:
唉,看来还得做功课啊!

网友B:
虚拟串口,通过公网传送数据,在市内(跨互联网)试过还不错,但长距离跨公网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拟串口,通过公网传送数据,在市内(跨互联网)试过还不错,但长距离跨公网不好

网友D:
楼上介绍得很好,这些方案是否实际使用过。

网友E:
用赛远的远程通讯模块,一端与PLC连接,一端连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无需固定IP,如果项目现场有网络,可直接使用,如果没有需要配置一个3G模块(联通、移动、电信的信号都支持)。可在线诊断,预警,编程等。详情可咨询我司:0571-89739950.QQ:731748791

网友F:
异地远程调试就要加以太网模块了。

有一个好办法,远方连接好PLC后qq请求远程协助。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 异地远程调试就要加以太网模块了。有一个好办法,远方连接好PLC后qq请求远程协助。

这个倒可试试,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G:
qq远程协助,我用过,可行。不知你的plc控制什么,程序发给我,看我能否?13601413729@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