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显示CF3

楼主(2012-11-12):
我的台达变频器上电显示CF3传感器输出段短接了也不可以模块换了也不可以谢谢大师给点意见

网友A:
检查一下+ -15V,CPU板上面的5V电源是否正常!把互感器的信号输出线切断试一下看看!

楼主:
断开也不可以的,+-15V是正常的,3120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多大功率的,那个系列的?这种故障我遇到过,B系列的,忘记是CF几了,当时先断开输出电流互感器信号线(注意:是信号输出,不是正负供电。)还不行。回头一查CPU 板供电异常,存储器供电2V多一点,(CPU和存储器供电不是一路的)一路查下去,发现CPU板与驱动板连接的插针高度氧化接触不良,用刀片刮刮问题解决!供你借鉴一下吧!

楼主:
怎么+-15V有22V电压啊我是红表笔在+上黑在-上

网友A:
CPU板上面的5V电源正常吗?

网友B:
U,W相电流传感器异常,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