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和27-200

楼主(2012-11-12):
我有9台西门子200的PLC,通过243-1,以太网,OPC服务器采集数据和开停控制,西门子的OPC只能支持8个PLC,我有9台,要怎么实现?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北辰的BCNet-S7PPI,取代CP243-1,同一网段可连255台S7-200,BCNetOPC 无台数和点数限制。

网友B:
西门子的PC Access只能支持8个,

方法一:你把其中的2个PLC的数据通过PPI导到1个里面,这样就是8个站点了;

方法二:找一个支持8个以上连接的OPC Server;

方法三:不要用CP243-1模块,改用BCNet-S7PPI模块,配套BCNet S7OPC,可以支持多个连接(没有连接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cess只能支持8个,方法一:你把其中的2个PLC的数据通过PPI导到1个里面,这样就是8个站点了;方法二:找一个支持8个以上连接的OPC Server;方法三:不要用CP243-1模块,改用BCNet-S7PPI模块,配套BCNet S7OPC,可以支持多个连接(没有连接数限制)。

已经买了CP243-1,而且站之间的距离很远,环网也布好了,要是用第二种方法,能不能推荐一款比较可靠的OPC Server,谢谢大虾

网友D:
都说S7-200 PC Access只能支持8个PLC,  这种设法是不对的.

只能说WINCC+PC Access只能支持8个PLC, 那是WINCC故意之为.

 其实S7-200 PC Access本身并没有只能支持8个PLC的限制. 如果上位软件不是WINCC, 工程中多于8个S7-200,PC Access仍然支持.

楼主:
我的上位机软件是北京亚控的组态王,可以支持18个么?

楼主:
有哪位大侠厉害点,留下QQ私聊,完成工程以资酬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上位机软件是北京亚控的组态王,可以支持八个么?

组态王,就不要用OPC了,直接用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说S7-200 PC Access只能支持8个PLC,  这种设法是不对的.只能说WINCC+PC Access只能支持8个PLC, 那是WINCC故意之为.  其实S7-200 PC Access本身并没有只能支持8个PLC的限制. 如果上位软件不是WINCC, 工程中多于8个S7-200,PC Access仍然支持.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我的上位机软件是北京亚控的组态王,可以支持八个么? 组态王,就不要用OPC了,直接用西门子的以太网驱动。

哥,有这方面的资料么,没有接触过

网友G:
OPC不止八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 ACCESS只能挂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