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KW柴油发电机带不动2台22KW的转动晒,求解

楼主(2012-11-12):
260KW的柴油发电机,带2台22KW的转动筛,星三角启动,并联同时启动。
一启动柴油发电机就呜呜响,冒黑烟,带不动了。
请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A:
柴油发电机的功率标注为KVA而不是KW,功率因数在0.7左右,所以额定输出功率大概在220*0.7=160KW。

振动筛属于重载,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所以两台同时启动功率大概在160KW。

所以启动时发电机处于满载状态,如果柴油机质量不好或者虚标的话肯定会过载冒黑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柴油发电机的功率标注为KVA而不是KW,功率因数在0.7左右,所以额定输出功率大概在220*0.7=160KW。振动筛属于重载,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所以两台同时启动功率大概在160KW。所以启动时发电机处于满载状态,如果柴油机质量不好或者虚标的话肯定会过载冒黑烟了

     讲解真是太详细太专业啦,学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柴油发电机的功率标注为KVA而不是KW,功率因数在0.7左右,所以额定输出功率大概在220*0.7=160KW。振动筛属于重载,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所以两台同时启动功率大概在160KW。所以启动时发电机处于满载状态,如果柴油机质量不好或者虚标的话肯定会过载冒黑烟了      讲解真是太详细太专业啦,学习啦

是否考虑增加一些无功电容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柴油发电机的功率标注为KVA而不是KW,功率因数在0.7左右,所以额定输出功率大概在220*0.7=160KW。振动筛属于重载,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所以两台同时启动功率大概在160KW。所以启动时发电机处于满载状态,如果柴油机质量不好或者虚标的话肯定会过载冒黑烟了      讲解真是太详细太专业啦,学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柴油发电机的功率标注为KVA而不是KW,功率因数在0.7左右,所以额定输出功率大概在220*0.7=160KW。振动筛属于重载,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四倍左右,所以两台同时启动功率大概在160KW。所以启动时发电机处于满载状态,如果柴油机质量不好或者虚标的话肯定会过载冒黑烟了

电源哥就是电源哥···

网友F:
叉哥讲的太通俗易懂了,顶一个。。。

网友G:
启动时并联电容试试,可以提升一点启动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