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12):
我有一台FX1N,一条编程线,但接口和我的台式机上的通讯口对不上,PLC是RS422的,求解决办法,俺是菜鸟,学习中

网友A:
台式机上的串口都是RS232的呀,能对上就见鬼了。

可以换一个RS232的PLC通讯模块,或者用一个RS232转RS422的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