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自由口通讯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11-12):
各位大侠,帮小弟一下吧,就是用两台S7200自由口通讯,1#机启停2#机的星三角(M10.0-M10.3),2#机启停1#机的星三角(M10.0-M10.3)。

1\S7200用自由口通讯的时候,用SMB88定义起始字符,SM B89定义结束字符,我看他们都用16#0D作为结束字符,为什么啊?SMB88怎么定义起始字符啊。。。小弟谢谢各位哥了

2\程序中一部份是这样的:  网络1:

16#09   传送到SMB30

2#10110000传送到SMB87

16#0D   传送到SMB89

5    传送到SMB90

14   传送到SMB94

我想问的是16#0D是怎么来的啊???我知道一般都用回车,换行做为结束字符,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还有一部分中断程序是这样的》

2   传送到VB100

MB10 传送到VB101

16#0D  传送到VB102

XMT  VB100,0

此处的16#0D是怎么来的啊???是不是因为上面定义了字符的长度为14个字节,因为字节数目占了1个,也就是“

2 传送到VB100”这个占用了VB100,剩下的从VB101开始共13个,用16进制表示就是D,是不是这样的啊?拜托各位了

3、、还有校验是怎么回事儿啊,看了这方面的书不少,还是找不到头绪,请各位大侠用家乡话,说说吧,就是最通俗的话

网友A:
还有校验是怎么回事儿啊,看了这方面的书不少,还是找不到头绪,请各位大侠用家乡话,说说吧,就是最通俗的话

校验就是对所发送的数据,进行再次核实,看看有无错误,打个比方:

你向某一用户发送40件服装,将40件数量标注在外包装箱上,为便于用户检查,你还在包装箱上标明了重量,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手到的重量与标明的一致,那就是正确的,如果重量不对,那就意味着,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已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