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RUST CTSC-200PLC怎么通讯不上啊???请各位大侠帮帮

楼主(2012-11-12):
      CO-TRUST    CTSC-200PLC怎么通讯不上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和电脑连接很简单的

你和什么通讯?

www.ytleader.cn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培训等等

网友B:
哥哥,你具体情况描述一下,才好帮你啊!

你是不是苏州的?可以直接拔打co-trust无锡办0510-82608330

网友C:
你是用什么编程电缆?西门子的还是CO-TRUST的?建议不要用其他厂家的,因为各个公司的编程电缆电压信号幅值和时序有不同的,使用西门子编程电缆的时候注意西门子电缆24V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和电脑连接很简单的你和什么通讯?www.ytleader.cn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培训等等

我就电脑通讯的,我是用的西门子S7-200专用的通讯线,用的MagicWorks PLC V1.72编程软件,是不是我那个软件有问题啊,里面没有我那个PLC的型号,请赐教,谢谢

楼主:
对:pacino1986关于哥哥,你具体情况描述一下,才好帮你啊!你是不是苏州的?可以直接拔打co-trust无锡办0510-82608330内容的回复:

我就和电脑通讯的啊,我用的MagicWorks PLC V1.72编程软件,西门子S7-200专用通讯线,但就是通讯不上啊,请大侠赐教.我之前在苏州那边的,现在到徐州了,那个电话还可以打吗??

楼主:
对:wyongqiu关于你是用什么编程电缆?西门子的还是CO-TRUST的?建议不要用其他厂家的,因为各个公司的编程电缆电压信号幅值和时序有不同的,使用西门子编程电缆的时候注意西门子电缆24V供电问题。内容的回复:

哦,我就是用的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啊,但是驱动我都安装好了啊,那怎么解决24V电源问题啊??

网友A:
正常用西门子的软件就行了

USB的驱动安装好

哦,不需要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正常用西门子的软件就行了 USB的驱动安装好

哦   好的,那我在试试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