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程序设置触摸屏的密码

楼主(2012-11-12):
在触摸屏上显示密码和用户名,用plc要怎么编程。

网友A:
这应该在触摸屏编程;

网友B:
楼主:1.希望将PLC的“用户名”和“密码”显示到触摸屏上

         2.希望将触摸屏的“用户名”和“密码”显示到触摸屏上

是以上那一种?

另外是什么屏、什么PLC?

一般地说:希望2的话,就是1楼回答应该在触摸屏中组态与PLC关系不大。希望1的话,好像没多大意义。就要在PLC中编程,再在触摸屏中显示了。

网友C:
S7-200的可以在MICO/WIN上面的工具--》文本显示向导-里边的可以设置密码,000-9999都可以。

网友D:
是啊,看要实现什么功能呢,要是用户登录名,密码,一般触摸屏软件都有这个功能,不用费很大劲

如果要用PLC写,那就直接在触摸屏显示就好,

网友E:
哦,这个很简单,我以前都是用程序控制密码的,不管什么PLC和什么屏,你只要遵循这样一个概念,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再到屏上设置就OK了,比如,你要设置一个密码,你把你要设置的密码储存到任意一个DM区地址里,进行比较就行了!

网友F:
5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G:
这个办法好像很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啊

楼主:
对:wap19860124关于哦,这个很简单,我以前都是用程序控制密码的,不管什么PLC和什么屏,你只要遵循这样一个概念,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再到屏上设置就OK了,比如,你要设置一个密码,你把你要设置的密码储存到任意一个DM区地址里,进行比较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有没有具体的程序啊,教下。比如我要设置用户名是mast. 密码是sti.并且在上位机可以任意设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
对:纵横军团-黑丫头关于是啊,看要实现什么功能呢,要是用户登录名,密码,一般触摸屏软件都有这个功能,不用费很大劲如果要用PLC写,那就直接在触摸屏显示就好,内容的回复:

我是要实现在上位机上面可以直接设置用户名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