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R编程软件上升沿下降沿用键盘是如何输入的?

楼主(2012-11-13):
请问GR编程软件上升沿下降沿用键盘是如何输入的?

网友A:
时间长不用 居然给忘记了

看来还要时常温习呢

楼主:
用键盘快捷键输入上升沿 ,下降沿,求解。

网友B:
shift加f7

软件帮助里面都有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 技术培训等等

楼主:
得高人指点解决了,^v这两个标号分别代表上升沿,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