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系列将注释一同下载到PLC里了,再次上传到电脑怎么没有注释呢

楼主(2012-11-13):
我将编写好的程序连同注释一起下载到FX1N系列PLC里了,然后再次将程序上传到电脑怎么没有注释呢?

提示这样的:

网友A:
下载注释需要为注释分配存储空间,你分配了没有呢?存储空间将占用你的程序空间,也就是说,如果下载注释,你的程序空间将减少。

楼主:
楼主你好  下载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提示

请问下楼主 怎么样分配空间啊 !在哪里设置啊 谢谢了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注释就没有下载下去呀,所当你上传时也会有注释出错提示,一切正常 !PLC 的容量小于你程序+注释+参数+内存

网友C(2012-12-28):
内存容量不够,查查资料自己来吧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在下载时候没有分配空间给注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