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扩展IO模块

楼主(2012-11-13):
大家好,请问台达plc扩展IO模块的两个口能不能反着用,因为控制柜的尺寸问题,没办法将所有IO模块顺序排放

网友A:
这个东西你用不用的上

网友B:
具体哪个系列,怎么样两个口反着用?保证用扩展电缆连接起来就行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哪个系列,怎么样两个口反着用?保证用扩展电缆连接起来就行了啊!

可以的,但是I/O地址应该要变一下哦

楼主:
PM系列的,扩展模块为DVP32HN00T\DVP32HM11N,两种扩展模块,

两侧各有一个IDC插头,J1\J2,一般J1接主机,J2接下一个模块,能否J2接主机,J1接下一个模块,如果可以地址具体怎么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能否把这个连接器的具体使用说明给我发一下,包括具体尺寸,有可能需要

邮箱地址:zhaohechao@dexinqua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具体哪个系列,怎么样两个口反着用?保证用扩展电缆连接起来就行了啊! 可以的,但是I/O地址应该要变一下哦

问厂家给的答复是不能,不过现在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