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默认正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楼主(2012-11-13):
如题。

附:永宏伺服的内部位置模式要怎么使用。

网友A:
用右手握电机轴,伸出母指指向负荷。四指的握向就是正向。

网友B:
默认的话,其实上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楼主问的是一个理论性质的问题。如果用实验得到结果的话,显然仅代表个别例子。

要是能试的话都不用来问了。这……

网友C(2012-12-25):
这个和伺服驱动器中的设置的参数有关啊!不是默不默认的问题。如永宏伺服,FSD系列,中参数Cn004是马达旋转方向定义。Pn314位置命令方向定义(从马达负载端看)。

网友C:
内部位置模式,选择参数Cn001=6,接线按照Pi 接线方式。定义数字输入端口,然后把32个内部位置所对应的圈数、脉波数、移动速度写到Pn401---系列参数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