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CGS网络版问题

楼主(2012-11-13):
装了网络版,测试时,MCGS服务器电脑IE打开可以正常显示,但在局域网其它电脑IE打开时,只显示“正在下载数据,请稍候”之后网页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没有下一步的反应!请有人人遇到过吗?怎样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估计是局域网 网线不同   或者网络参数的问题

网友B:
    没用过 网络版 的,还真不不知道呢,找 MCGS 的昆仑客服吧

网友C:
没有使用网络版;还是及时问MCGS啊!

楼主:
问过MCGS,也未解决!

楼主:
其它局域网正常,就公司的局域网不行,请问局域那些设置限制吗?

网友D(2013-10-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正

网友E(2014-03-21):
是电脑internet的安全设置,要允许一个控件运行,这样才能够正常显示

楼主(2015-06-02):
引用 网友E:
是电脑internet的安全设置,要允许一个控件运行,...

请问是允许什么控件?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