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输出问题,谢谢

楼主(2012-11-13):
PLC用2个开关控制模拟量输出,按一下输出10%,另一个按一下减10%,当值到32000在往上加就变成负数,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数到32000后就加不上去,只可以减。   谢谢谢谢

网友A:
不让加,完全由你程序来控制,当加到>=32000时,最大值就保持在32000即可。同样减也同样处理!

网友B:
程序里面处理。。。。。

网友C:
加之前做个判断,>=32000就等于32000,或者输出时做判断,若到32000则按键无效。。。

新手,一家之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让加,完全由你程序来控制,当加到>=32000时,最大值就保持在32000即可。同样减也同样处理!

正理!

网友E:
加个比较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F:
是的;在控制加的地方;加入一个比较条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加的条件是<=32000*90%=31680的时候才可以加

按减的话是增加一个条件:>=你的10%*32000=320的时候才减

网友H: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网友I:
楼上讲得够清除了,程序中即可实现。

网友J:
    你设个上下限也是可以的,按加到了32000,然后按加就最多输出是32000!减设下限!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他这个参考蛮好的啊~!好好琢磨下呗~!